咸鱼低价无线数字麦克风拆机(杰里方案)

楼主:
杰里方案,劝退标配。

近期看过RODE和大疆两款千元级无线麦克风的拆解,前者核心是ATS2833+nRF52810+DA14195,后者则是高大上的IMXRT600+nRF52810+NAU85/NAU88。手痒难耐,搞一个最便宜的数字麦克风来拆拆。

购入的是48元款,号称10小时续航,带降噪

到手后,包装简约

接收器拆开,单面贴片

主控特写

 发射器,小孔是LED,大孔是“降噪”孔

  发射器PCB图

 发射器关键器件特写

发射器工作电流:

分析:

  1. 不存在降噪功能
  2. 电池是LIR1254,60mAH,续航不会超过5小时
  3. 在室内实测效果还可以,户外未测试,至少能用
  4. 麦克风高度怀疑是敏芯微的数字硅麦克风,这个东西网上单买还蛮贵的
  5. 主控应该是杰里AD6973D系列

总结:

不太清楚是否为蓝牙协议,从方案潜力上来说,倘若加降噪和FEM,再结合BT5的远距离模式,能实现千元级方案的大部分功能。

网友:
杰里的成本低,对成本有要求的产品里还是很能打的。楼主照片照的不错。

网友A:
实测效果怎么样?价格确实有优势.

网友B:
看做工感觉还行,你看RODE拆解那个里边也是MEMS麦克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测效果怎么样?价格确实有优势.

至少能用,没啥噪声。录音效果不是关注重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做工感觉还行,你看RODE拆解那个里边也是MEMS麦克风吗?

看起来是驻极体麦克风,但只看到一个

现在的麦克风降噪都是软件算法吗?不需要环境麦克风消除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是驻极体麦克风,但只看到一个 现在的麦克风降噪都是软件算法吗?不需要环境麦克风消除噪音?

我对降噪不是很了解,据我所知MEMS麦克风都是全向型的,任意一个方向上的声音都会被采集到,不利于抑制环境噪声,而如果要实现有指向性就需要最少2颗传感器。另外这种MEMS麦克风高频部分特别灵敏,像我平时用手机录音“吧唧嘴"的声音就会被录的一清二楚。

还有,MEMS麦克风的谐振频率一搬是32~40K左右,我有时候会用它来采集超声波。在高采样率时可以采集到例如拍手,或者金属撞击产生的超声波都能正常采集到。这时如果采样率过低这些声音就有可能对原始信号造成影响。

网友:
器件少,分析起来相对容易些,也不指望什么附加功能了

网友:
微型KTV爱好者的福音

接收机放在音箱里,发射机放在手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