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抗器代替电机做变频器负载,电抗器参数怎样取

楼主:
我最近想用电抗器做三相变频器的负载做负载测试,但是不知道这电抗器的参数应该怎样取,那位高手就教我一下的?

网友A:
多大电机,买电抗器还不如买电机便宜,

因为电机是通用产品,同等的电抗器可能更贵!

不如直接买电机,可以小一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大电机,买电抗器还不如买电机便宜, 因为电机是通用产品,同等的电抗器可能更贵! 不如直接买电机 ...

电抗器有个优点就是节能,做负载测试时省电 。206A的电机

网友:
你是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