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灯泡一样的符号里面有加减是什么意思?

楼主:
一个灯泡一样的符号里面有加减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种是电气图中的概率图

可以找一下电气图形符号大全

网友:
在仿真中是模拟+

网友:
『一个灯泡一样的符号里面有加减是什么意思?』

加法器。

网友:
这个还是第一次遇到,看看楼主有没有找到比较权威的解释,过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