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AD保护

楼主:
ADC2是外部ADC信号 外部环境可能有辐射干扰 怕会过压 请问用稳压二极管还是TVS好呢?或者有什么好的电路吗?

网友:
选用什么保护电路,主要看使用环境带来的干扰是什么形式的。

网友:
用TVS,且需接在线路入口处。

网友:
ADC的端口保护一般不建议用稳压二极管,接近击穿电压时漏电流大,对精度有影响

网友A:
TVS主要是浪涌防护,通信端口保护

通常是二极管钳位方法

网友:
你这个电路用稳压二极管也是适用的,目的就是 保护外部高电压损坏端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VS主要是浪涌防护,通信端口保护 通常是二极管钳位方法

二极管钳位 ?如果辐射干扰电压为6V 不是回到单片机电源烧掉单片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钳位 ?如果辐射干扰电压为6V 不是回到单片机电源烧掉单片机了?

如AD的辐射干扰电压为6V稳压管更不行,可以考虑TVS

ADC输入端口保护方式有多种,用什么方式由信号源端口特性决定

网友:
作为电磁辐射保护,稳压管是不可用的,导通速度太低,起不到作用。另外MCU的IO本身有内部钳位,通常无需再加,要加必须使用结压降更低的肖特基二极管。

使用稳压管只有一种情况:输入为长期存在的直流电压,这跟电磁辐射耦合的性质完全不同,二者不能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