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C-START 开发板评测三: GD32L233C芯片低功耗性能测试(续)

楼主:
GD32L233C-START 开发板评测

GD32L233C芯片低功耗性能测试(续)

基于“低功耗测试一”的测试结果,为了确认芯片电流,所以决定测试一下芯片待机模式的电路,看看电流是否与手册描述中的一致,从而确定外部电路是否有影响

1: MCU手册上描述的待机电流

从手册上我们可以看到芯片在待机模式时,电流是0.4uA,于是修改程序为待机模式

2: 待机模式代码

将深度睡眠模式代码改成待机模式代码后,编下载到单片机运行,(万用表200uA档)测试待机电流是0.3uA

在进入待机模式后,按下按键唤醒芯片,会发现LED重新几次,然后重新进行待机模式,查数据手册中关于待机模式的描述文字,可见到说明:

3:手册描述待机唤醒后的操作

证明待机模式测试正确。

经过上面的测试,发现板上的待机电流是符合芯片手册描述的,可见外部电路应该没其它地方影响休眠电流了,所以重新修改代码测试休眠电流,这次为了测试IO配置是否能减小电流,将所有的IO口设置为了开漏输出模式,并且将所有IO设置输出低电平。

4:重新设置休眠模式时GPIO的模式

测试结果:休眠电流变成了0.4mA,比上一次的1.1mA又小了0.7mA左右。

图5:将GPIO设置为开漏输出模式后的深度休眠电流

图6:程序下载报错

不幸的是,经此折腾后,现在再也下载不了程序了,GDLINK一直提示错误,开发板再也不能下载仿真程序测试了。使用GD-Link Programmer也连接不上单片机。

图7:GD-Link Programmer打开后也连不上单片机

网友A:
把启动方式切换成其他方式,重新上电,下完程序换回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启动方式切换成其他方式,重新上电,下完程序换回来

我试过,改BOOT脚让它从RAM启动,确实可以擦除芯片,再用仿真器烧录是可以的,问题是只要把烧录口的IO设置为开漏输出就接不上仿真器了。必须每次都要用上面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改BOOT脚让它从RAM启动,确实可以擦除芯片,再用仿真器烧录是可以的,问题是只要把烧录口的IO设 ...

弄个唤醒按键,让单片机不在低功耗模式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jl2832 发表于 2022-3-7 21:08 我试过,改BOOT脚让它从RAM启动,确实可以擦除芯片,再用仿真器烧录是可 ...

感觉不是低功耗的问题。ST的芯片,在低功耗下虽然也不能SWD,但是按复位键的瞬间下载是能成功的,而GD这个芯片,不管是按复位键还是重新上电,都连不上,必须要换BOOT从RAM启动才能连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是低功耗的问题。ST的芯片,在低功耗下虽然也不能SWD,但是按复位键的瞬间下载是能成功的,而GD这 ...

我是用CMSIS-DAP下载的,我进低功耗时,swclk和swdio不复用成模拟,可以下载;

然后复用成模拟,按复位的瞬间也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