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算法之19:分解质因数

楼主:
手一定要越过思想的额头,行动高于一切。

学技术,重在日拱一卒、一点一滴的积累。

今天一起分析C语言的算法之19:分解质因数。

算法题目:将一个正整数分解质因数。

例如:输入90,打印出90=2*3*3*5。

说明:图片来自网络

编程思路分析

质因数(素因数或质因子):

在数论里是指能整除给定正整数的质数。

除了1以外,两个没有其他共同质因子的正整数称为互质。

因为1没有质因子,1与任何正整数(包括1本身)都是互质。

正整数的因数分解可将正整数表示为一连串的质因子相乘,质因子如重复可以用指数表示。根据算术基本定理,任何正整数皆有独一无二的质因子分解式 。

只有一个质因子的正整数为质数。

每个合数都可以写成几个质数(也可称为素数)相乘的形式 ,这几个质数就都叫做这个合数的质因数。

如果一个质数是某个数的因数,那么就说这个质数是这个数的质因数;而这个因数一定是一个质数。

编程思路:用for语句和if语句嵌套实现。

程序范例

#include<stdio.h>

void number(int n);

int main()

{

    int n;

    printf("请输入一个整数:");

    scanf("%d",&n);

    number(n);

    return 0;

}

void number(int n)

{

    int temp=n;

    int i,j=0;

    int a[20]={0};

    for(i=2;i<=n;i++)

    {

        if(n%i==0)

        {

            a[j++]=i;

            n=n/i; //去掉这一部分

            i=1; //重新从1开始判断

        }

    }

    printf("%d=%d",temp,a[0]);

    for(i=1;i<j;i++)

    {

        printf("*%d",a);

    }

    printf("\n");

}

程序运行结果案例:

网友:
看起来不错,不知道效率怎么样,似乎效率不是很高

网友:
思路很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