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干货,RVB2601开发板程序下载自动运行及OLED屏幕保护

楼主:
做开发特别讨厌每次下载完程序,还要按一下复位键才能看到效果,所以可以再CDK开发环境中配置为程序下载自动运行,

首先在工程名上右键打开“Option”配置页面,然后打开“Flash”选项卡,勾选“Reset and Run”复选框,并在后方填入程序起始地址即可,如下图

在就是OLED屏幕保护问题,从原理上来说,OLED屏实际就是众多LED灯排列在了一起,使用时间久了,长时间点亮的灯珠就会再来老化变暗问题,

对工程师来说,调试的过程中开发板长时间通电不管是很正常的,所以最好是将OLED屏幕的亮度调暗,不影像显示的同时更好的延长OLED屏的寿命,

如下图所示,OLED的程序中允许设置屏幕亮度,只需要改一下宏定义的参数即可(没查屏幕手册,暂时不知道这个参数怎么设置,不过效果还是有的)

好了,就算是抛砖引玉吧,大家有好的使用经验也可以一起分享

网友A:
再共享个资源,都在测试webplayer例程,播放在线音乐的时候,

大家可能不好找合适的mp3文件,那就直接用东家的吧,代码如下

palyer play http://yocbook.oss-cn-hangzhou.aliyuncs.com/av_repo/alibaba.mp3

再就是webplayer默认播放的声音有点大,大家可以改一下代码,让声音小点;

原程序默认160,我试了一下,32的音量稍微小点,64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数值,大家自行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共享个资源,都在测试webplayer例程,播放在线音乐的时候, 大家可能不好找合适的mp3文件,那就直接用 ...

解决了声音太大,爆破音

网友:
很人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共享个资源,都在测试webplayer例程,播放在线音乐的时候, 大家可能不好找合适的mp3文件,那就直接用 ...

弄个按键,可以在线调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