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恒RISC-V内核 CH582】 1-开箱测评与使用

楼主:
开箱测评

开发板见上图,芯片比想象中小巧了很多,这样挺好的,毕竟现在的物理网设备板子都很小,这样能节省不少空间,而且外围不需要什么器件,成本可以控制的很低。板子上的天线好简单,都没有电容之类的做匹配,不知道会不会影响蓝牙的通信效果。

板上提供了2个USB的接口,其中一个还是type-c的接口,这两个USB对应的是芯片上的两个USB外设。同时提供了一路串口。而且板子上有一个调试口,这个不知道要连接什么才能实现调试功能?

板载还有1个用户按键和2个LED,一共供电的开关,引脚也全部引出了。整个设计能够全面的对芯片进行测评。

软件使用

从其提供的文档“CH583评估板说明书”中可以知道,使用这款芯片需要下载两个软件:

  1. MounRiver studio,用于创建工程,编译代码
  2. WCHISPTool,用于下载代码

看到这种方式,想到了STC的单片机。但是实际使用起来还是很好用的。

具体怎么使用就详细说了,可以看下面我上传的“CH583评估板说明书”。用USB下载程序的使用,要按下S3那个按键,然后再上电,这样WCHISPTool这个下载软件就能识别到板子了,然后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
调试口要买wch_link工具,不过不是很贵,十几二十块钱。

网友A:
“板子上的天线好简单,都没有电容之类的做匹配,不知道会不会影响蓝牙的通信效果。”

@tagetage  @btty038,你们觉得会有影响吗?

网友B:
一般的射频收发IC都有匹配的巴伦电路,它这个芯片居然没有,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内置了,还是其他说明原因,这个我也说不好,但感觉会影响到射频接收的性能,管理员nmg如果方便的话可以问一下沁恒,为什么这款芯片射频输出没有匹配的巴伦电路,会不会影响到蓝牙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射频收发IC都有匹配的巴伦电路,它这个芯片居然没有,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内置了,还是其他说明原因,这 ...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A:
@tagetage   @btty038

平面倒F天线结构:

倒F天线是由倒L结构演变而来,倒L天线的垂直元末段加一个倒L结构而成,其作用是调整天线和馈电端的匹配,无需另外的匹配电路,简化天线结构

典型的倒F天线

网友:
 典型的倒F天线结构

网友:
原理图也说了

开发板  也说了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的天线好简单,都没有电容之类的做匹配,不知道会不会影响蓝牙的通信效果。” @taget ...

您好,为了节省成本和PCB空间,同时为了方便画图,芯片做了一定程度的集成,芯片已经内置π型匹配电路,并且提供了不同板厚的天线封装,PCB画图时注意ANT到天线50欧姆阻抗匹配和平滑走线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为了节省成本和PCB空间,同时为了方便画图,芯片做了一定程度的集成,芯片已经内置π型匹配电路 ...

这样设计太棒了,能够简化设计和成本,更容易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