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怎么设置格点比较高效

楼主:
用的时Allegro软件,

在布局时格点设置比较大一点,一般设置10以上,大格点方便器件对齐。

在布线时格点一般设置为5,小格点拉线比较方便。

这是我的做法,但是感觉经常切换格点大小很费事,高手一般怎么做的呢?

网友:
一般是不用切换格点的,10就可以了。

网友:
开始都这样,等熟练了其实会发现自己很累

网友:
不用频繁更换

一般用5:5的,或是10:10的各点就可以了

网友:
看需求,如果是画验证板、开发板,就随便拉,拉通就行

如果画产品板,就用1mil,优化体积,提高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