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万里”树莓派小车——无屏幕连接树莓派

楼主:
          春节将树莓派带回了家,想着在家也能够玩玩,可是带回来后发现家里显示器的接口不对,那么我就无法用显示屏,我想到可以用VNC软件来远程连接树莓派,可是树莓派是第一次带回家,无法连上家里的wifi,就算连上家里的wifi,我也不清楚树莓派的IP地址,这一堆难题,我开始在网上寻找答案。

树莓派无屏幕连接wifi

将SD取出来插入电脑,会显示一个“boot”只有几百M的盘,在文件中新建一个txt文件,将名字改为“wpa_supplicant.conf”,后缀也需要更改,然后在文件里面输入如下代码。

country=CN
ctrl_interface=DIR=/var/run/wpa_supplicant GROUP=netdev
update_config=1
network={
ssid="你的WiFi名"
psk="WiFi的密码"
key_mgmt=WPA-PSK
priority=1

       修改代码中的wifi名和密码,引号保留。这个文件在启动树莓派后会消失。

无屏幕获取树莓派IP地址

经过上面一番操作后树莓派是否连上了wifi是不清楚的,好在我用的是小米路由器,可以通过电脑和树莓派连接同一个路由器然后登陆“192.168.31.1”来查看连接设备的IP,如下图,raspberrypi就是树莓派设备,说明成功的连上了wifi,也获取了IP地址。

 Vnc远程连接

       由于之前我已经开启了Vnc,所以现在我只需要在笔记本Vnc软件上输入新的IP地址就可以连接了,可是现实却很骨感,连接后提示“Cannot currently show the desktop”。(这个bug只有在buster版本中存在,bullseye中正常

        查资料后发现这是由于分辨率的问题,需要改为16:9的分辨率,可是改分辨率就又需要插入屏幕或者用ssh修改。

树莓派ssh连接

       在boot文件夹中新建一个名称为“ssh”的文本文件(不要后缀),这样就开启了ssh功能,这个文件同样在树莓派启动后会消失。

       下载putty软件,https://www.putty.org/,启动树莓派后打开putty软件然后输入树莓派的IP地址,然后点击open,如下图。

         如果IP地址正确就会弹出login as:,输入用户名“pi”然后回车,再输入密码“raspberry”回车,然后再输入“sudo raspi-config”,如下图。

 就会弹出树莓派的设置界面,经过一步步设置可以将分辨率改为1280X720。

最后再finish,会提示要求重启,重启后再通过Vnc就能看到久违的树莓派界面了。

网友:
来自 10楼

"万里"树莓派小车汇总贴:

lb8820265的“万里”树莓派小车开源分享 - DIY/开源硬件专区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目录:

“万里”树莓派小车开张贴

1“万里”树莓派小车——建立项目仓库

2“万里”树莓派小车——python学习(Thonny的使用)

3“万里”树莓派小车——python学习(定时任务)

4“万里”树莓派小车——C++学习(编译与运行,geany使用)

5“万里”树莓派小车——wiringPi学习(延时与线程模拟定时器)

6“万里”树莓派小车——wiringPi学习(PWM与外部中断模拟定时器)

7“万里”树莓派小车——RPi.GPIO学习(PWM与外部中断模拟定时器)

8“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本机通讯)

9“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TCP两机通讯)

10“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UDP两机通讯)

11“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Android发送)

12“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Android收发)

13“万里”树莓派小车——配件准备

14“万里”树莓派小车——电机驱动学习

15“万里”树莓派小车——光电编码器学习(正反转的判断)

16“万里”树莓派小车——光电编码器学习(转速的获取)

17“万里”树莓派小车——VSCode学习(编译和调试)

18“万里”树莓派小车——Makefile学习

19“万里”树莓派小车——VSCode学习(多C文件链接调试)

20“万里”树莓派小车——电机控制学习(控制速度)

21“万里”树莓派小车——电机控制学习(4轮速度控制)
22“万里”树莓派小车——手机遥控电机转动

23“万里”树莓派小车——无屏幕连接树莓派

24“万里”树莓派小车——树莓派64位系统bullseye跑分测试

25“万里”树莓派小车——纳姆轮控制

26“万里”树莓派小车——程序开机启动

27“万里”树莓派小车——固定和获取树莓派IP地址

28“万里”树莓派小车——小车组装

29“万里”树莓派小车——直行偏向问题与新控制模式

30.“万里”树莓派小车——第一阶段完成展示(从零开始介绍)

网友A: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拿网线直接把树莓派连路由器,就可以通过路由器配置看到树莓派的IP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拿网线直接把树莓派连路由器,就可以通过路由器配置看到树莓派的IP了。

不过前提调节,要有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拿网线直接把树莓派连路由器,就可以通过路由器配置看到树莓派的IP了。

嗯嗯,这个方式也不错,本质上也是连上局域网

网友:
汇总(已更25篇):lb8820265的“万里”树莓派小车开源分享

网友B:
这算是嵌入式开发了吗

网友B:
这些配件够做一个基本小车吗?

  1. 树莓派1只(必须的,建议买英国版)

  2. 小车底盘,四只直流电机,四个车轮,20线测速码盘,铜柱、螺丝、螺帽、紧固件若干

(商家自配电池盒以及电线若干)

  1. L298N驱动板

  2. 充电宝(必须有2A输出的)

  3. 杜邦线若干(公对公,母对母,公对母最好都买一些)

  4. 4节5号电池(建议买充电电池,小车耗电量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算是嵌入式开发了吗

嗯,当然算,嵌入式开发范围很广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配件够做一个基本小车吗? 树莓派1只(必须的,建议买英国版) 小车底盘,四只直流电 ...

这要看L298N是不是PWM控制电机,树莓派在不接外接PWM扩展板只能有两个或者三个PWM控制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