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万里”树莓派小车——树莓派64位系统bullseye跑分测试

楼主:
         树莓派操作系统(Raspberry Pi OS)推出了64位的版本。内核版本是,5.1,Debian版本是11,代号“bullseye”,主要的改进介绍Bullseye - the new version of Raspberry Pi OS - Raspberry Pi

bullseye包含64位和32位操作系统,如下图所示。

      64位和32位操作系统在性能方面有什么区别呢?我之前有做过树莓派4不同操作系统跑分测试结果是树莓派操作系统和Ubuntu系统的跑分结果接近,当时的版本是buster,版本序号是10,这次继续对bullseye版本64位和32位系统进行跑分测试。

树莓派bullseye版本32位系统跑分有单核和4核的跑分,单核跑分266,四核跑分755,这个分数和buster版本接近,如下图。

树莓派bullseye版本64位系统跑分只有单核,没有4核,很奇怪,跑分为358,这比32位高了34%,这仅仅是从32位升到64位的性能提升,结果如下图所示。

 总结

树莓派32位buster和bullseye版本操作系统性能接近,bullseye版本64位比32位综合性能提升34%,我经决定将今后的工程采用64位系统了。

网友:
来自 3楼

"万里"树莓派小车汇总贴:

lb8820265的“万里”树莓派小车开源分享 - DIY/开源硬件专区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目录:

“万里”树莓派小车开张贴

1“万里”树莓派小车——建立项目仓库

2“万里”树莓派小车——python学习(Thonny的使用)

3“万里”树莓派小车——python学习(定时任务)

4“万里”树莓派小车——C++学习(编译与运行,geany使用)

5“万里”树莓派小车——wiringPi学习(延时与线程模拟定时器)

6“万里”树莓派小车——wiringPi学习(PWM与外部中断模拟定时器)

7“万里”树莓派小车——RPi.GPIO学习(PWM与外部中断模拟定时器)

8“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本机通讯)

9“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TCP两机通讯)

10“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UDP两机通讯)

11“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Android发送)

12“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Android收发)

13“万里”树莓派小车——配件准备

14“万里”树莓派小车——电机驱动学习

15“万里”树莓派小车——光电编码器学习(正反转的判断)

16“万里”树莓派小车——光电编码器学习(转速的获取)

17“万里”树莓派小车——VSCode学习(编译和调试)

18“万里”树莓派小车——Makefile学习

19“万里”树莓派小车——VSCode学习(多C文件链接调试)

20“万里”树莓派小车——电机控制学习(控制速度)

21“万里”树莓派小车——电机控制学习(4轮速度控制)
22“万里”树莓派小车——手机遥控电机转动

23“万里”树莓派小车——无屏幕连接树莓派

24“万里”树莓派小车——树莓派64位系统bullseye跑分测试

25“万里”树莓派小车——纳姆轮控制

26“万里”树莓派小车——程序开机启动

27“万里”树莓派小车——固定和获取树莓派IP地址

28“万里”树莓派小车——小车组装

29“万里”树莓派小车——直行偏向问题与新控制模式

30.“万里”树莓派小车——第一阶段完成展示(从零开始介绍)

网友:
汇总(已更25篇):lb8820265的“万里”树莓派小车开源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