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万里”树莓派小车——纳姆轮控制

楼主:
        前面实现了使用手机对小车4个电机的控制,但是要让小车运动起来还是比较复杂。

纳姆轮特点

纳姆轮小车可以平向移动、旋转,也可以两者结合,也就是小车可以X轴Y轴和旋转轴任意的组合控制,X轴和Y轴指的是体坐标。当不旋转的时候,体坐标和地坐标是重合的。

纳姆轮运动控制

纳姆轮小车轮子运动情况与小车的运动示意图如下图所示。

        例如四个轮子都向前滚动,小车则向前行走。小车运动方式可以分解为三种基本方式:直行,平移和旋转。都是通过四个轮子的转动实现的,因此,可以得到一个小车运动方式和轮子转动之间的映射关系。关系如下:

       式中,Uw1,Uw2,Uw3,Uw4分别表示的是1234象限的轮子转速,Uty表示小车垂直方向的速度,Uty表示水平方向的速度,w表示小车的角速度,a,b表示小车的轮子间的长宽。

APP控制代码编写

将控制代码在APP中进行编写,APP只需要输出4个轮子的控制量。在之前的手机遥控电机转动基础上,添加摇杆与拖动条的联动,摇杆用来控制垂直和水平方向运动,拖动条用来转向,主要代码示例如下。

  • void mecanumRun(float xSpeed, float ySpeed, float aSpeed)
  •     {
  •         float maxLinearSpeed=100;
  •         float speed1 = ySpeed - xSpeed + aSpeed;
  •         float speed2 = ySpeed + xSpeed - aSpeed;
  •         float speed3 = ySpeed - xSpeed - aSpeed;
  •         float speed4 = ySpeed + xSpeed + aSpeed;
  •         float max = speed1;
  •         if (max < speed2)   max = speed2;
  •         if (max < speed3)   max = speed3;
  •         if (max < speed4)   max = speed4;
  •         if (max > maxLinearSpeed)
  •         {
  •             speed1 = speed1 / max * maxLinearSpeed;
  •             speed2 = speed2 / max * maxLinearSpeed;
  •             speed3 = speed3 / max * maxLinearSpeed;
  •             speed4 = speed4 / max * maxLinearSpeed;
  •         }
  •         mSeekBar_Wheel_1.setProgress((int)(speed1+100));
  •         mSeekBar_Wheel_2.setProgress((int)(speed2+100));
  •         mSeekBar_Wheel_3.setProgress((int)(speed3+100));
  •         mSeekBar_Wheel_4.setProgress((int)(speed4+100));
  •     }

实现的效果如下。

这样通过控制摇杆,就能解耦出四个电机的转速,从而能够控制小车的运动。

问题

这样控制看起来是可以直接开跑了,但是实际上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比如减速电机存在一个很大的控制死区,假设满控制值是100,在40以下都不会开始转动,但是一旦转动起来,减速到40控制值,电机则是转动的。

还有另一个问题,如何让树莓派一开机就运行程序。

源码

GitHub

Gitee

网友:
来自 2楼

"万里"树莓派小车汇总贴:

lb8820265的“万里”树莓派小车开源分享 - DIY/开源硬件专区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目录:

“万里”树莓派小车开张贴

1“万里”树莓派小车——建立项目仓库

2“万里”树莓派小车——python学习(Thonny的使用)

3“万里”树莓派小车——python学习(定时任务)

4“万里”树莓派小车——C++学习(编译与运行,geany使用)

5“万里”树莓派小车——wiringPi学习(延时与线程模拟定时器)

6“万里”树莓派小车——wiringPi学习(PWM与外部中断模拟定时器)

7“万里”树莓派小车——RPi.GPIO学习(PWM与外部中断模拟定时器)

8“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本机通讯)

9“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TCP两机通讯)

10“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UDP两机通讯)

11“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Android发送)

12“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Android收发)

13“万里”树莓派小车——配件准备

14“万里”树莓派小车——电机驱动学习

15“万里”树莓派小车——光电编码器学习(正反转的判断)

16“万里”树莓派小车——光电编码器学习(转速的获取)

17“万里”树莓派小车——VSCode学习(编译和调试)

18“万里”树莓派小车——Makefile学习

19“万里”树莓派小车——VSCode学习(多C文件链接调试)

20“万里”树莓派小车——电机控制学习(控制速度)

21“万里”树莓派小车——电机控制学习(4轮速度控制)
22“万里”树莓派小车——手机遥控电机转动

23“万里”树莓派小车——无屏幕连接树莓派

24“万里”树莓派小车——树莓派64位系统bullseye跑分测试

25“万里”树莓派小车——纳姆轮控制

26“万里”树莓派小车——程序开机启动

27“万里”树莓派小车——固定和获取树莓派IP地址

28“万里”树莓派小车——小车组装

29“万里”树莓派小车——直行偏向问题与新控制模式

30.“万里”树莓派小车——第一阶段完成展示(从零开始介绍)

网友:
纳姆轮很好玩,值得多研究

网友:
汇总(已更25篇):lb8820265的“万里”树莓派小车开源分享

网友:
过来学习的,涨姿势了,长见识了,谢谢楼主分析、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