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反激电源的负载小时有声响问题

楼主:
反激电源的负载小时有声响问题

主控是UC3842,电源能正常工作,负载时1脚输出正常,负载小时有声响,此时1脚的是锯齿波。

网友:
『反激电源的负载小时有声响问题』

你听到的声音频率,就是波形图中锯齿波的频率。锯齿波频率比开关电源工作的频率低得多。开关电源工作频率如图中一个个窄脉冲所示,是锯齿波频率的大约二十倍。

网友:
图中还可以看出:锯齿波是由于脉冲宽度逐渐增加而产生的。脉冲宽度增加到一定程度,也就是锯齿波上升到一定程度,脉冲突然消失。

网友:
我第一次做开关电源的时候,就是研究的反激电路,那时,各种声音各种问题不断,感觉变压器磁芯数据不对都会有声音

网友A:
你的输出电压取样位于LC滤波之后。

用本坛 PowerAnts 的话来说,这是 “找死”。

网友:
更何况 TL431 直流开环运用(反馈仅有一个积分电容而没有电阻)。

网友:
431相位补偿不到位会造成噪声,补偿电路用RC串联,需要根据电路计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输出电压取样位于LC滤波之后。 用本坛 PowerAnts 的话来说,这是 “找死”。

接LC之前的话环路好调一点,接后面的话负载调整率要好一点。都可以的。

为什么能说是找死呢,请解释一下

接前面动态响应快,

接后面负载调整率好,这个是充电的,接后面好一点。
产品应用不同,接法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LC之前的话环路好调一点,接后面的话负载调整率要好一点。都可以的。 为什么能说是找死呢,请解释一 ...

输出电压取样接到LC之后,反馈环路中增加了一个二阶极点,使得系统难以稳定。

你的开关电源产生了间歇振荡,即源于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LC之前的话环路好调一点,接后面的话负载调整率要好一点。都可以的。 为什么能说是找死呢,请解释一 ...

『为什么能说是找死呢』

你不妨问问PowerAnt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能说是找死呢』 你不妨问问PowerAnts。

为什么输出电压取样位于LC滤波之后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输出电压取样位于LC滤波之后呢

『为什么输出电压取样位于LC滤波之后呢』

原图如此,我不知道原作者为什么这样设计。

其它见5楼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输出电压取样位于LC滤波之后呢』 原图如此,我不知道原作者为什么这样设计。 其它见5楼回 ...

怎么叫找死

具体的讲一下,为什么输出电压取样不能位于LC滤波之后呢

有什么危害,和潜在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输出电压取样位于LC滤波之后呢』 原图如此,我不知道原作者为什么这样设计。 其它见5楼回 ...

把R11改为200欧姆,把c10改为474,同时在c10处串联22k电阻。结果轻载也是有锯齿波,不过锯齿的频率比PWM 的平率小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叫找死 具体的讲一下,为什么输出电压取样不能位于LC滤波之后呢 有什么危害,和潜在问题

『为什么输出电压取样不能位于LC滤波之后呢』

在9楼已经说过了:“输出电压取样接到LC之后,反馈环路中增加了一个二阶极点,使得系统难以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R11改为200欧姆,把c10改为474,同时在c10处串联22k电阻。结果轻载也是有锯齿波,不过锯齿的频率比PWM ...

『把R11改为200欧姆,把c10改为474,同时在c10处串联22k电阻。结果轻载也是有锯齿波』

根据什么这样改?理由何在?

网友:
有的电源由于工作频率的原因,低负荷时调制周期落到了音频范围(5-10KHz),无论磁芯和线圈如何坚固,“线路”都会发出声音,个人认为属于正常。早期的笔记本等电源都有这个声音,只是大部分认听不到或不不注意。

我曾经用ON的芯片做过5W的(220AC/24VDC)电源,也出现低负荷声音,采取过很多措施,最后加了个假负载,增加了最低功耗,才勉强没有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