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中mount挂载U盘提示挂载点不存在怎么解决?

楼主:
Ubuntu中mount挂载U盘提示挂载点目录不存在,可是目录已经用mkdir建立了,并且用ls也能查看到,为什么一直提示挂载目录不存在?换了已有的其他目录也提示不存在,这个要怎么怎么解决?

网友A:
ubuntu 安装GParted,使用这个软件看看能不能看到的U盘,有必要就用这个软件对你的U盘格式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ubuntu 安装GParted,使用这个软件看看能不能看到的U盘,有必要就用这个软件对你的U盘格式化。

好嘞大佬,我试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