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恒RISC-V内核 CH582】WCH_LINK使用教程

楼主:
【沁恒RISC-V内核 CH582】开发板因为板载没有WCH—LINK,为了方便调式,购买了WCH—LINK,今天到货,折腾了十几分钟才上手。现将如何使用WCH—LINK记录以下:

看说明这个可以用做WCH-LINK,也可以当作DP-LINK,用于SWD、SCK的调试。还有串口可以用,所以用起来很方便。就是接口是TYPE-C的接口,线可能比接难找。

接上电脑后成功找到WCH-LinkRV ,还有串口设备WCH-LINK SERIAL。

 驱动可能是在安装MounRiver Studio时就安装好了,节约了一个USB口,挺方便的,而且价格也不贵,包邮到家11.5元。

WCH-Link 模式转换,拿到板子第一次上电,默认是DP-LInk模式(空闲时LED是亮的),背面上标注了使用方法,没有上电的情况下按住K1,再上电,松开就转换到WCH-LINK模式(空闲时灯是灭的)。

用杜绑线把开发板连接起来,点击调试按键,结果出现错误:

 检查了接线也没有问题,满头大汗,是不是哪里出问题了,百度了一下,也没有结果。。。。

后来找了一下WCHLINK的使用说明书,才知道要在ISP模式下设置开启使能两线仿真调试接口,这样才能下载或者调试:

   点击是,

 然后就可以接WCH-Link进行调试或者下载了:

第一次调试或者下载时要设置好芯片类型:

用WCH下载的话,不用断电、按键等,比较方便,但是下载速度没有ISP下载,两者之间差了2秒钟左右。

致此,WCH-Link的使用到此,对于要进行CH582开发调试的话,这个神器必不可少。

网友:
感谢分享,正好我前段时间买了一套他家的板子,也带了一个wch link还一直没用呢。

网友:
好东西,价格便宜就是他最大的优点,楼主非常用心的测评,顶楼主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