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桥芯片2104高侧驱动单个NMOS。理论上可行吗?

楼主:
最近使用NMOS,需要高侧栅极驱动。想使用2104驱动单个NMOS,理论上可行吗?

网友:
完全可以,没问题

网友:
这要看你的开关频率是多少。高端驱动NMOS,需要你的开关频率够高。如果你的NMOS是控制动作相当慢的负载,那就无法使用自举方式驱动高端N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