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探界者USB接口干扰问题

楼主:
探界者领界(低配),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车机连接CARPLAY后,经常掉线。后经多方学习,此问题为该车多媒体USB接口模块供电不稳定造成,常规解决方法是更换海外版车辆的USB接口模块可以解决。但在某宝发现,原来价格几十元到一百元的模块,价格飞涨至290元。兜中缺米,不得已自己想办法。思路是解决原车USB接口供电不稳问题,方法是使用带额外供电接口的USB数据线转接线,数据端接USB模块,额外供电端接点烟器电源转换器,手机数据线接数据转接线接口。通过为手机提供额外的供电,解决了原车USB模块供电不稳定问题,实现CARPLAY不掉线。

上述问题解决后,又来了新问题。在打开车门(车辆未发动)时,车辆第二排的USB充电模块发出滋滋滋滋的电流声(声音非常大),车辆发动或按下一键启动(仅通电)时,声音消失;断开USB转接线的数据端或外供电端时,声音消失;将额外供电端接到该USB充电模块,声音消失。说明,车辆第二排USB供电模块是将车辆的12V直流转换为5V直流,相当于一个转换器。

请问各位大神,以上问题的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
请各位大神帮忙指点,为什么探界者多媒体USB接口与点烟器转5V并联后,另外的12V转5V的USB充电接口会出现滋滋滋滋的电流干扰?

网友A:
先去测试第二排模块发声时的输入电压,留意其变化情况。不清楚在具体电路上,你增加的5V电源与车载USB接口的5V回路是否简单并联了,如是,那是不准许的,需要各自独立,否则电源变换电路会互相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去测试第二排模块发声时的输入电压,留意其变化情况。不清楚在具体电路上,你增加的5V电源与车载USB接口 ...

谢谢指点,回去测一下输出电压,有可能是点烟器转5V后 电压不稳定,对线路有干扰。那么是否可以通过在辅助供电端串联一个二极管来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点,回去测一下输出电压,有可能是点烟器转5V后 电压不稳定,对线路有干扰。那么是否可以通过在辅 ...

点烟器的12V转5V后不管是否稳定都不会有影响,必须接独立的负载,不可与其它车内5V电源并联,否则不管是否稳定都会有影响。置于你说的串二极管,不知你如何连接电路,自然也无法判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点烟器的12V转5V后不管是否稳定都不会有影响,必须接独立的负载,不可与其它车内5V电源并联,否则不管是 ...

那如果其他原车的USB接口并联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其他原车的USB接口并联呢?

任何不同端口的USB,只要电源来源不同,电源端就不能直接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任何不同端口的USB,只要电源来源不同,电源端就不能直接并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任何不同端口的USB,只要电源来源不同,电源端就不能直接并联。

我修改了一下电路,在每一路正极串联了一个二极管,这是否可以视为两个电路并联后,不再产生相互影响?压降可以不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改了一下电路,在每一路正极串联了一个二极管,这是否可以视为两个电路并联后,不再产生相互影响?压 ...

是的,电源输出串二极管隔离后再并联就不会互相影响了,但电压会因此下降,是否可接受就得看负载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