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这个TL431稳压电路的P管在导通时需不需要考虑电源对地短路的问题

楼主:
 输出电压上升,TL431阴极电压下降,P管导通,使输出电压下降。

但是三极管导通不是直接到地了吗?会不会有短路风险?

网友A:
此时晶体管处于线性工作态,自然不存在什么短路问题。可别把晶体管只当成开关,二者工作条件不同,建议去看看大学教材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最前面关于晶体管基本原理和应用的相关章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时晶体管处于线性工作态,自然不存在什么短路问题。可别把晶体管只当成开关,二者工作条件不同,建议去看 ...

工作在线性工作区的话,管子相当于一个可变电阻,那就不会有短路的问题时这么理解是吧。好的,谢谢您的解惑!

网友:
『但是三极管导通不是直接到地了吗?会不会有短路风险?』

注意你的图中左上角有个电阻,联接到VBAT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作在线性工作区的话,管子相当于一个可变电阻,那就不会有短路的问题时这么理解是吧。好的,谢谢您的解 ...

此电路之所以能够稳压,全在左上角这个电阻。输入电压若有变化,此电阻上的压降也变化,以保持输出电压Vo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作在线性工作区的话,管子相当于一个可变电阻,那就不会有短路的问题时这么理解是吧。好的,谢谢您的解 ...

是的,由此实现并联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