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这个自举电容跟这俩电阻该怎样取值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自举电容C1和C2的电容量必须在一个开关周期内支持IR2184高边驱动部分用电,在Q1Q4导通期间电压下降不能低于Q1Q4饱和导通所需要的门极电压。这样计算出来的电容量是最小允许值,通常总是加大几倍。电容量大些是允许的,但太大会增加成本。

一般手册上都会有所介绍。

网友A:
R3R11D9是接在功率开关管门极上。R3目的主要是避免MOS管产生寄生振荡,其次是稍微降低一些从关断到导通的速度,这样对降低EMI有利。R11D9则控制功率开关管从导通到关断的速度。通常R3R11数值在数欧到数十欧,视你要求的开关速度而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R3R11D9是接在功率开关管门极上。R3目的主要是避免MOS管产生寄生振荡,其次是稍微降低一些从关断到导通的速 ...

懂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