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中ATMEGAXX之间有何区别

楼主:
AVR单片机中ATMEGA32 ATMEGA64 ATMEGA128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还有就是想学习编程什么开发工具比较好

网友:
一、存储容量不一样,32、64、128,一个比一个大。片内RAM和EEPROM也是一个比一个大。

二、存储容量大的,往往增加了一些新的内部设备和新的接口。

网友:
avr开发当然是用Atmel studio 7

网友A:
这都是AVR里面比较早期的型号,现在应该不推荐了,可以试试新的型号。

开发可以使用MPLAB X IDE,已经集成 ATMEL的芯片了。如果要求不是特别高,用proteus的软件仿真方式也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都是AVR里面比较早期的型号,现在应该不推荐了,可以试试新的型号。   开发可以使用MPLAB X I ...

是不是ATMEGA164PA是新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ATMEGA164PA是新的型号

基本每年都有新型号,可以到官网查一下。

网友:
总感觉MPLAB X IDE有些厚重,不如keil来的快捷。图形化是一个值得称赞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