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上电烧芯片问题,求助

楼主:
下图是一个升压电路,需要输入5V输出15V。

电路焊接好后,一上电34063就被烧坏,发热很厉害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怎么回事呢,请老师们指导

Vout=1.25*(1+R3/R4)

网友:
怀疑芯片1脚没对上位置

网友A:
参考这个仿真结果调整电路

你的电感选得太大

另外还得注意电路的输出电流不能太大,否则环路不稳定导致IC损坏

网友B:
电感太大了,参考电路是uh级别的。

网友C:
电感确实太大!

空载试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感确实太大! 空载试验吗?

谢谢指导,

电感确实大了换220uH的,另外R2限流电阻参数有误。现在已经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太大了,参考电路是uh级别的。

谢谢指导,

电感确实大了换220uH的,另外R2限流电阻参数有误。现在已经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个仿真结果调整电路 你的电感选得太大 另外还得注意电路的输出电流不能太大,否则环路不稳 ...

这个芯片居然有相关的电路计算软件,挺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居然有相关的电路计算软件,挺好的

电路计算软件

是那个软件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路计算软件 是那个软件可以?

DC-DC电路在线计算器

这个网址你可以关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Aguilera 发表于 2022-3-16 10:31 电路计算软件 是那个软件可以? DC-DC电路在线计算器  &n ...

谢谢,在线计算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