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GPIO的使用

楼主:
通过上一篇测评,我们知道RVB2601的代码编写是在YOC平台下。对硬件的操作主要集中在YOC平台里的CSI层。

CSI层里和GPIO相关的有两个:GPIOGPIO_PIN。不太清楚这两个的具体区别,但是在头文件中提到这两个模块只能用其中的一个,如下图所示。通过对比两个源文件,可以看出GPIO_PIN模块中调用了很多GPIO模块里的内容,所以我觉得GPIO_PIN模块的功能更复杂一些吧。

在例程里,官方使用的GPIO_PIN操作的IO

一、输出功能

首先需要对IO进行初始化,初始化部分用到了CSI层的PIN模块,这个模块的主要作用是选择引脚的功能:如作为GPIO用;或者作为外设的引脚,如SPISCLK脚。本例是将引脚设置为GPIO

然后设置GPIO的功能:输入、输出等。

板载了一个三色LED,也就是3LED封装到了一起,原理图如下。板上通过跳线帽将PA7,PA25,PA4与三色灯连接在了一起,因此需要配置为输出模式。

初始化代码如下:

static csi_gpio_pin_t r;
static csi_gpio_pin_t g;
static csi_gpio_pin_t b;

void led_pinmux_init()
{
    csi_pin_set_mux(PA7, PIN_FUNC_GPIO);
    csi_pin_set_mux(PA25, PIN_FUNC_GPIO);
    csi_pin_set_mux(PA4, PIN_FUNC_GPIO);

    csi_gpio_pin_init(&r, PA7);
    csi_gpio_pin_dir(&r, GPIO_DIRECTION_OUTPUT);
    csi_gpio_pin_init(&g, PA25);
    csi_gpio_pin_dir(&g, GPIO_DIRECTION_OUTPUT);
    csi_gpio_pin_init(&b, PA4);
    csi_gpio_pin_dir(&b, GPIO_DIRECTION_OUTPUT);

    csi_gpio_pin_write(&r, GPIO_PIN_HIGH);
    csi_gpio_pin_write(&g, GPIO_PIN_HIGH);
    csi_gpio_pin_write(&b, GPIO_PIN_HIGH);
}

注意,每一个GPIO都要有一个自己的数据结构,csi_gpio_pin_t

二、输入功能

输入功能和输出功能的用法相似,代码如下:

static csi_gpio_pin_t key1;
static csi_gpio_pin_t key2;
void key_init()
{
 csi_pin_set_mux(PA11, PIN_FUNC_GPIO);
 csi_pin_set_mux(PA12, PIN_FUNC_GPIO);

 csi_gpio_pin_init(&key1, PA11);
 csi_gpio_pin_init(&key2, PA12);

 csi_gpio_pin_dir(&key1, GPIO_DIRECTION_INPUT);
 csi_gpio_pin_dir(&key2, GPIO_DIRECTION_INPUT);

 csi_gpio_pin_mode(&key1,GPIO_MODE_PULLNONE);
 csi_gpio_pin_mode(&key2,GPIO_MODE_PULLNONE);
}

网友:
消灭零回复,今天给你补上哈,加油!希望能得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