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12V电源可以并联使用吗?

楼主:
目前使用情况是,两个不同源的12V系统共用一个继电器(HF105F),每个12V输出是经过变压器、DCDC转换出来的。使用场景是:每个12V系统即可以单独驱动继电器,也可以同时驱动继电器,现在要请教的问题是,不同源的12V电路系统并联到一起会不会造成什么问题?原因?谢谢!

网友:
不可直接并联,否则电源间会互相影响。可以用二极管隔离后再并联,且每一路电源都要串二极管。继电器驱动电压降低一个二极管结压降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可以放心串。

网友:
最好不要直接并联。

可以在两路电源上各加一个二极管,最好是使用双萧特基二极管。继电器工作电压减少一个二极管压降对继电器工作影响可以忽略。

网友:
虽然两个输出电压相同的DC-DC变换器输出端并联,因通常DC-DC变换器内部整流管不允许电流倒流,一般并联后不会损坏。但两个DC-DC变换器输出电压因元器件误差不可能绝对相等,如果直接并联,就会产生一个DC-DC变换器承担全部负载电流而另一个DC-DC变换器闲着没事,这种情况应该避免。

网友:
如果只有这个继电器“负载”,没有其他回路,则上面的分析都对,不用担心,可以直接“并联”,构成逻辑或。

但如果有其他负载,则通过这个并联点构成抢负荷,导致电压高的那个符合过重甚至烧毁。

网友:
尽量不要并联,半导体器件的离散性使电源内阻有差异,很难做到电压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