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B2601初体验

楼主:
        很早这个板子就到手里了,之前没有接触过RISC-V,一直听说RISC-V是arm的最相近的开源替代品,总想着要接触以下,正好根据这次机会体验一下新的宠儿。

        话不多说,很多人都进行了开箱介绍和剑池CDK的安装,配件是两个USB线,主要是开发板的集成功能是比较多的,wifi、扬声器基本功能都有,这有助于功能的直接实现;本人使用的是R9000P,win10系统,安装剑池CDK没有出现任何阻碍,非常顺利的完成了。

        板卡上电是扬声器demo,喇叭有点劈啊,然后不响的时候还有轻微的电流音,那种高频的声音非常让人难受。

        接下来就是helloworld例程,这里有一个坑,不仅新建的工程路径不能有中文,也不能有“-”,改后就能正常编译下载了,查找的命令也和IAR是一致,这样还是不错的,不过goto没有成功,这个helloworld例程加上下载的种种资源导致这个工程足足超过了100M。

        串口就没有特别介绍的了,注意要安装驱动!欢迎大家一起讨论遇到的坑!

网友A:
你是第一批申请通过的吧,我的板子还在路上。

网友:
5V/1A USB输入

USB转串口芯片CP2012--单板系统启动/命令行信息都通过此端口输出

USB接口JTAG芯片STM32--可以使用USB口进行程序烧写,在线Debug功能

板载PA--支持外接speaker、支持PA后反馈,参考音回采

是这个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第一批申请通过的吧,我的板子还在路上。

是第一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