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用PMOS构建防反接电路,图中方案是否均可行?原理是什么,欢迎讨论。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用PMOS构建防反接电路,图中方案是否均可行?原理是什么,欢迎讨论。』

先说说你自己的看法,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PMOS构建防反接电路,图中方案是否均可行?原理是什么,欢迎讨论。』 先说说你自己的看法,如何?

第一种方案:利用寄生二极管,上电时在R1两端形成压降,P管栅极电压低于源极电压,Q1导通使体二极管短路。这样做的目的是解决但串联一个二极管在防反接过程中有0.7V的压降,产生额外的功耗。

第二种方案:暂时不说,想听听大家的看法,欢迎发表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方案:利用寄生二极管,上电时在R1两端形成压降,P管栅极电压低于源极电压,Q1导通使体二极管短路 ...

『第一种方案:利用寄生二极管……』

你只说了正向上电情况,这是防反接电路,总应该说说电源反接时MOS管如何工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PMOS构建防反接电路,图中方案是否均可行?原理是什么,欢迎讨论。』 先说说你自己的看法,如何?

利用寄生二极管,上电时在R1两端形成压降,P管栅极电压低于源极电压,Q1导通使体二极管短路。这样做的目的是解决但串联一个二极管在防反接过程中有0.7V的压降,产生额外的功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普拉卡图 发表于 2022-3-2 09:11 第一种方案:利用寄生二极管,上电时在R1两端形成压降,P管栅极电压低于 ...

反接的状态下,P管栅极电势比源极高,管子不导通,相当于开关关断,电路不工作。

网友C:
P管做防反,实际用的时候要考虑负载,后端可能有很多负载,容易有串电流,体二极管可能就会导通

所以,最好的判断当电源反接时,S极为低或0,G极为高电压了,管子的Ugs>0,MOS管是关闭状态的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反接的状态下,P管栅极电势比源极高,管子不导通,相当于开关关断,电路不工作。

重要的一点是:左边图中MOS管Q1的体内寄生二极管在电源反接时不导通,反接的电源电压无法施加到负载上。

左边图中电源反接时Q1门极电势并不比源极高,因为R1R2两端根本没有电压——体内寄生二极管并未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要的一点是:左边图中MOS管Q1的体内寄生二极管在电源反接时不导通,反接的电源电压无法施加到负载上。 ...

确实是,是我理解有误,多谢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C:
P管做防反,实际用的时候要考虑负载,后端可能有很多负载,容易有串电流,体二极管可能就会导通 所以, ...

对的,因为体二极管的存在,反接的电流经过负载的GND到流经负载再到体二极管在回到VCC,形成一个通路,使得第二个电路起不到防反接的作用,容易损坏负载电路。所以第二个电路是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