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反激电源不工作问题

楼主:
下图是一个反激开关电源图,设计输出60W的反激式电源,输出24V/2A,7.5V/0.2A,17.5V/0.5A,
       开关频率40K,最大占空比0.48 ,驱动芯片UC2844,磁芯选用ETD34,变压器电感为L=540UH,匝数为NP=72,NS1=16,NS2=12,NS3=6。
        单独给芯片VCC供电下,PWM输出正常

从输入上电,电压时到AC80V时起振打嗝,不工作,无输出,求老师指点

网友:
单独给芯片VCC供电下,PWM输出正常。

从输入上电,电压时到AC80V时起振打嗝,不工作,无输出,求老师指点

你的变压器T1左下角绕组电压是多少?图中并没有标注这是NS1~NS3哪个绕组。

网友:
你的电原理图中,变压器三个次级绕组均没有输出电压反馈到UC2844的电路,这是怎么回事?输出不需要稳定电压么?

网友A:
『单独给芯片VCC供电下,PWM输出正常。』

按照你的电原理图,此时是自由振荡(驱动MOS管的占空比不受控制),各路输出电压正常否?

网友B:
单独给芯片供电正常?

变压器的问题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独给芯片供电正常? 变压器的问题多点

楼主首帖原图,UC2844反馈输入端接地,片内运放输出端接参考电压,显然没有反馈,该芯片工作于PWM占空比最大状态(对UC2844来说大约是45%~47%),各绕组整流输出的直流都是最大值。楼主还没说他实验时使用的负载。

所以,我估计不是变压器有问题,是楼主的电路就不对。

网友C:
FB接地,COMP是0.5mA恒流源上拉的OC输出,接光耦C极没问题。

我怀疑是R11偏大,且D9用了慢管,改成几R和UF系列或4148便是了

另R21与C19积偏大

近期的贴主们发了贴不见结果,也就不好验证,回贴的动力也就越来越小。

回贴并不可能是无尽的奉献,我需要看操作的结果。如果没了结果,谁还管你发贴者的死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FB接地,COMP是0.5mA恒流源上拉的OC输出,接光耦C极没问题。 我怀疑是R11偏大,且D9用了慢管,改成几R和 ...

『FB接地,COMP是0.5mA恒流源上拉的OC输出,接光耦C极没问题。』

此时芯片输出的PWM占空比为最大,并不受控制。

我怀疑起振后为芯片供电的D9整流输出过高,芯片进入保护,所以 “打嗝”。

网友:
引用 网友C:
FB接地,COMP是0.5mA恒流源上拉的OC输出,接光耦C极没问题。 我怀疑是R11偏大,且D9用了慢管,改成几R和 ...

正常上交流电到84V时打嗝,断开母线正到芯片Vcc的电阻,断开辅助绕组,给芯片Vcc供16.5V电压,反馈电压通过外部电源给定24V,测量各路输出(整流二极管前端)都正常。

R11偏大,R21与C19积偏大?

好的,调整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独给芯片供电正常? 变压器的问题多点

正常上交流电到84V时打嗝,断开母线正到芯片Vcc的电阻,断开辅助绕组,给芯片Vcc供16.5V电压,反馈电压通过外部电源给定24V,测量各路输出(整流二极管前端)都正常。

怀疑过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独给芯片VCC供电下,PWM输出正常。』 按照你的电原理图,此时是自由振荡(驱动MOS管的占空比不受控制 ...

正常上交流电到84V时打嗝,断开母线正到芯片Vcc的电阻,断开辅助绕组,给芯片Vcc供16.5V电压,反馈电压通过外部电源给定24V,测量各路输出(整流二极管前端)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上交流电到84V时打嗝,断开母线正到芯片Vcc的电阻,断开辅助绕组,给芯片Vcc供16.5V电压,反馈电压通 ...

『测量各路输出(整流二极管前端)都正常。』

先不说你的这种调试方法是否可以找出问题所在,单只这句 “测量各路输出(整流二极管前端)都正常” 就令人怀疑。整流二极管前端电压波形是交流脉冲,你用示波器看的?何以说明 “都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FB接地,COMP是0.5mA恒流源上拉的OC输出,接光耦C极没问题。』 此时芯片输出的PWM占空比为最大,并 ...

电压环本来就是最大占空比启动,但电流环峰值限流提前关闭脉冲,与短路条件相当。

3843内部无VCC过压保护功能,只有纳管钳位,避免PWM输出高压脉冲损坏MOSFET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环本来就是最大占空比启动,但电流环峰值限流提前关闭脉冲,与短路条件相当。 3843内部无VCC过压 ...

到11楼,我才明白楼主首帖所说 “从输入上电,电压时到AC80V时起振打嗝,不工作,无输出” 的意思。

楼主首帖电路工频交流输入输入端J1处从很低电压逐步升压(可能使用了一个自耦调压器),当J1处交流电压达到84V时电路开始工作,但是 “打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压环本来就是最大占空比启动,但电流环峰值限流提前关闭脉冲,与短路条件相当。 3843内部无VCC过压 ...

显然,“打嗝” 是变压器T1自供电绕组输出在工频交流输入(J1处)84V时不足以为芯片供电引起的。经R4R5R7R9和100uF电容只能供电使芯片工作几个到十几个PWM周期。

8楼我说:怀疑起振后为芯片供电的D9整流输出过高,芯片进入保护,所以 “打嗝”。是我错了。

顺便说一句:首帖图中共模电感画错了,应该旋转90度。

网友E:
好像又看到了二极管并联方案,这种设计要小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然,“打嗝” 是变压器T1自供电绕组输出在工频交流输入(J1处)84V时不足以为芯片供电引起的。 ...

R4R5R7R9和100uF电容只能供电使芯片工作几个到十几个PWM周期

答:远远不止!3844的运行电流20mA以内,启动电压约15-17V,关闭约9-11V,按最小回差电压3V计,100uF电容可维持15mS,50KHZ频率将有750个脉冲。

网友C:
数百个脉冲,实现在接额定阻性负载的情况同时对输出滤波电容充电致额定电压,辅助绕组输出维持PWMIC不致欠压锁住的VCC电压。因此反激电源有一个额定负载电容的参数,外挂电容太大将无法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又看到了二极管并联方案,这种设计要小心了

二极管并联没那么可怕,我最多并8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百个脉冲,实现在接额定阻性负载的情况同时对输出滤波电容充电致额定电压,辅助绕组输出维持PWMIC不致欠 ...

是我估计得太少了。

不过,楼主 “打嗝” 现像是因为辅助绕组此时输出电压太低不足以使UC2844工作,你是否同意?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