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C-START评测】5、指纹管理系统(1)

楼主:
(视频链接: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video/32764

功能描述

本系统使用兆易创新Cortex-M23内核MCU GD32L233作为主控芯片实现对用户指纹数据的采集和管理。主要实现用户的指纹增加,删除,批量删除和识别检测等功能。同时支持两种使用方式:①本地控制;②PC端控制。其中,对指纹的采集使用了AS608光学指纹传感器模块。该模块具有接口简单,使用方便的特点,同时支持UART和USB两种通讯方式。本方案采用简单的UART方式与传感器进行通讯。另外,使用了迪文5寸(480*854)的智能触摸屏进行人机交互,提升用户体验。PC与MCU之间可以用多种方式进行通讯,例如:UART,USB,wireless等。本方案先使用UART进行验证,后期会扩展到USB和wireless方式。

硬件框图

硬件实物图

说明:

1.    主控采用兆易创新开发板GD32L233-START,GD32L233是基于Cortex-M23内核的MCU,最高64MHz系统主频,256KB的flash和32KB的SRAM,虽然主频不是特别突出,但是实现一些常规应用也足够了。
2.    5寸迪文智能触摸屏与MCU通过uart通讯,节省了IO资源。其实触摸屏本身是可以当做MCU用的,本次方案没有使用这种方式。
3.    MCU与PC间通过板载的串口进行通讯,PC端会通过自己做的一个小工具进行与MCU交互。
4.    LED则使用板载的LED灯,主要功能是指示程序的运行状态。

接口定义

模块

名称

功能

MCU引脚

备注

5寸触摸屏

RX2

UART接收

PC10

MCU UART3

TX2

UART发送

PC11

AS608

Vi

电源正输入端

VCC

TX

串行数据输出(TTL)

PA3

UART1

RX

串行数据输入(TTL)

PA2

GND

信号地

GND

WAK

感应信号输出(高电平有效)

PA1

VT

触摸感应电源输入

VCC

LED

LED1

指示灯

PA7

PC

TX

PC发送

PA10

USART0

RX

PC接收

PA9

软件模块说明

软件上没有太多要进行说明的,主要是的三个UART的数据收发的处理。为了不过多的占用CPU时间以及减少中断次数和接收不定长数据,在接收的时候使用了DMA+idle中断,也就是说只有在一帧数据接收完成后会产生一次idle中断。然后在中断里面去计算接收数据的长度。最后在中断之外去进行协议解析操作。
UART0中断函数如下: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ART interrupt request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UART3_IRQHandler(void)
{
    if(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ART3, USART_INT_FLAG_IDLE)){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ART3, USART_INT_FLAG_IDLE);

        /* number of data received */
        Usart3RecLen = UART3_DMA_REC_LEN - (dma_transfer_number_get(DMA_CH2));
        memcpy(usart3_rec_pro_buf,usart3_rec_buf,Usart3RecLen);
        usart3_rec_comp_flag = 1;

        /* disable DMA and reconfigure */
        dma_channel_disable(DMA_CH2);
        dma_transfer_number_config(DMA_CH2, UART3_DMA_REC_LEN);
        dma_channel_enable(DMA_CH2);
		}
}

效果图片(视频链接: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video/32764

视频链接: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video/32764

网友:
用迪文智能触摸屏与MCU通过uart通讯,是能节省IO资源有空尝试一下

网友:
对于IO少的单片机,迪文屏确实是个好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