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SPI读写flash及擦除

楼主:
本来是想测试一下低功耗,看到要割板子,就留后面再测试,先来跑一下外挂flash的功能。

1.确定硬件部分

1)我们先查看datasheet确定SPI0接口如下

     PB3SPI_SCK

     PB4SPI0_MISO

     PB5SPI0_MOSI

     PB6SPI0_IO2

     PB7SPI0_IO3

     PB1SPI0_CS

2)查找一下flash管脚图

3)搭一个flash小板,对应上面IO,电源,GND连到开发板。

2.添加软件部分

  1. 添加驱动部分Soft_Drivegd25qxx.cgd25qxx.h);
  2. 初始化SPI0 GPIO and parameter

spi_flash_init();

  1. 擦除flash

void spi_flash_sector_erase(uint32_t sector_addr);

擦除一个sector  0x0000-0x0fff

void spi_flash_block_erase(uint8_t block_addr);

擦除一个block  0x000000-0x00ffff

void spi_flash_bulk_erase(void);

擦除整个chip

  1. 读写flash

/* write block of data to the flash using qspi */

void qspi_flash_buffer_write(uint8_t *pbuffer, uint32_t write_addr, uint16_t num_byte_to_write);

 /* read a block of data from the flash using qspi */

void qspi_flash_buffer_read(uint8_t *pbuffer, uint32_t read_addr, uint16_t num_byte_to_read);

(5)下载程序,打印结果

3.关于不同flash,quad模式的设置

void qspi_flash_quad_enable(void)
{
    /* enable the write access to the flash */
    spi_flash_write_enable();
    /* 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low */
    SPI_FLASH_CS_LOW();
    /* send "write status register" instruction */
    spi_flash_send_byte(WRSR);

    spi_flash_send_byte(0x00);
    spi_flash_send_byte(0x20);

    /* de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high */
    SPI_FLASH_CS_HIGH();
    /* wait the end of flash writing */
    spi_flash_wait_for_write_end();

查阅GDdatasheet,可以看到QE的设置

  1.     spi_flash_send_byte(0x00);
  2.     spi_flash_send_byte(0x20);

查阅KHdatasheet,可以看到QE的设置

  1.     spi_flash_send_byte(0x40);
  2.     spi_flash_send_byte(0x00);

网友A:
还差挺多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差挺多的呢

什么差挺多?

网友:
qspi不用dma会很吃力

网友:
能分享一下原历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