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兆网非接触式连接器-SK202测评之四:严格的测试条件,可信的测试数据

楼主:
严格的测试条件,可信的测试数据

  规定测试坐标系,两号角天线的轴线为X轴,符合右手规则.以SK202A为参考点.

 一. X方向测试

[1]测试步骤1: 测试使用笔记本到笔记本用2米网线直连。

测试软件使用iperf3,下载地址:https://iperf.fr/iperf-download.php. iperf3使用CS架构,一台笔记本作为server,另一台笔记本作为client,如下图所示。

分别执行如下指令:

iperf3 –s

iperf3 –c 192.168.1.2

获得2米网线直连的带宽测试数据.

可以看到:直接相连时,带宽为95.0 Mbits/s , 数据传输接收和发送都为 11.3 Mbytes/s .

[2]测试步骤2: 测试使用笔记本1和笔记本2分别用1米网线和SK202A及SK202B连接。

SK202A及SK202B的号角天线,调准为1mm.如下图所示。

重复指令:

iperf3 –s

iperf3 –c 192.168.1.2

获得相距1mm的测试数据如下:

[3]测试步骤3: 测试使用笔记本1和笔记本2分别用1米网线和SK202A及SK202B连接。

SK202A及SK202B的号角天线,调准为10mm.

获得相距10mm的测试数据如下:

[4]测试步骤4: 测试使用笔记本1和笔记本2分别用1米网线和SK202A及SK202B连接。

SK202A及SK202B的号角天线,调准为20mm.

获得相距20mm的测试数据如下:

[5]测试步骤5: 测试使用笔记本1和笔记本2分别用1米网线和SK202A及SK202B连接。

SK202A及SK202B的号角天线,调准为30mm.

获得相距30mm的测试数据如下:

[6]测试步骤6: 测试使用笔记本1和笔记本2分别用1米网线和SK202A及SK202B连接。

SK202A及SK202B的号角天线,调准为40mm.

获得相距40mm的测试数据如下:

[7]测试步骤7: 测试使用笔记本1和笔记本2分别用1米网线和SK202A及SK202B连接。

SK202A及SK202B的号角天线,调准为50mm.

获得相距50mm的测试数据如下:

[8]测试步骤8: 测试使用笔记本1和笔记本2分别用1米网线和SK202A及SK202B连接。

SK202A及SK202B的号角天线,调准为60mm.

获得相距60mm的测试数据如下:

[9]测试步骤9: 测试使用笔记本1和笔记本2分别用1米网线和SK202A及SK202B连接。

SK202A及SK202B的号角天线,调准为60mm.

获得相距60mm的测试数据如下:

[10]测试步骤10: 测试使用笔记本1和笔记本2分别用1米网线和SK202A及SK202B连接。

SK202A及SK202B的号角天线,距离从70mm往回移动,直到有测试数据产生,其为63mm.

获得相距63mm的测试数据如下:

小结: 在1mm-63mm 距离,没有给带宽带来任何影响.

 二. y方向测试

[1]测试步骤1: 测试使用笔记本1和笔记本2分别用1米网线和SK202A及SK202B连接。两号角天线距离50mm,沿y轴移动SK202B 10mm.

获得相距10mm的测试数据如下:

[2]测试步骤2: 测试使用笔记本1和笔记本2分别用1米网线和SK202A及SK202B连接。两号角天线距离50mm,沿y轴移动SK202B 20mm.

获得相距20mm的测试数据如下:

[3]测试步骤3: 测试使用笔记本1和笔记本2分别用1米网线和SK202A及SK202B连接。两号角天线距离50mm,沿y轴移动SK202B 从20mm往回移动,直到有测试数据,此时为12mm.

获得相距12mm的测试数据如下:

 三. z方向测试

[1]测试步骤1: 测试使用笔记本1和笔记本2分别用1米网线和SK202A及SK202B连接。两号角天线距离50mm,沿z轴移动SK202B 5mm.

获得相距5mm的测试数据如下:

[2]测试步骤2: 测试使用笔记本1和笔记本2分别用1米网线和SK202A及SK202B连接。两号角天线距离50mm,沿z轴移动SK202B 10mm.

获得相距10mm的测试数据如下:

[3]测试步骤3: 测试使用笔记本1和笔记本2分别用1米网线和SK202A及SK202B连接。两号角天线距离50mm,沿z轴移动SK202B 从10mm往回移动,直到有测试数据,此时为7mm.

.获得相距7mm的测试数据如下:

总结:在3个方向极限距离分别为63mm,12mm和7mm。短距离,不需要严格对准,高数据传输率是ST-60的特色。

空气湿度对数据传输是否有影响?

[1]测试步骤1: 测试使用笔记本1和笔记本2分别用1米网线和SK202A及SK202B连接。两号角天线距离50mm.

测试数据如下:

[2]测试步骤2: 测试使用笔记本1和笔记本2分别用1米网线和SK202A及SK202B连接。两号角天线距离50mm.中间放置加湿器,如图所示。

测试数据如下:

结论:在这样测试条件,空气湿度对ST60的数据传输没有影响,有理由相信ST60能够完胜双“85”测试。

强电强磁会干扰ST-60吗?

将这套测试搬到实验现场,在强电强磁环境中,在2MW2.45GHz及4.6GHz低杂波加热条件和1MW140GHz电子回旋加热条件下,没有发现被干扰,ST-60工作正常。点赞!

网友A:
放微波炉旁边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微波炉旁边试试~~~

微波炉的磁控管是2.45GHz 功率只有600 W-1000W,而我们的低杂波系统是2.45 GHz而功率是兆瓦,肯定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波炉的磁控管是2.45GHz 功率只有600 W-1000W,而我们的低杂波系统是2.45 GHz而功率是兆瓦,肯定没问题 ...

原来如此,涉及的频率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