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调试显示器板子,遇到了一个问题

楼主:
如果我的音量的调高(即负载增大),我的DCDC的5V输出会跳变到3.9V以下(12V适配器)。想问下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的,需要怎么改善?快出现个大神来解救一下。

网友:
声音音量的提高需要很高的瞬时功率,你的5V DC/DC的输出功率不够,所以会降到3.9V ,

硬件需要做2处改动,1,换大功率的DC/DC 增加输出功率, 2,DC/DC输出端接大容量的电解电容,

2200uF以上。你试验一下。

网友:
先去测最大负载下的12V适配器输出电压,如果此时12V适配器输出电压大幅下降、低于了DCDC准许的最低输入电压,那说明是12V适配器的功率储备不足,要换更大功率的。如果不是这样,则说明是DCDC的问题。DCDC的问题可能有两个,一是本来就功率不足,是否如此,看DCDC芯片的型号来确定。二是DCDC芯片本身的输出功率够,但DCDC整体的输出功率不足,那说明设计或周边元件存在问题。具体是什么,你要去自己分析判断,你当前的信息不足,无法根据你的帖子内容来具体判断。

网友:
首先,排查以下你的负载跳变有没有超过你使用的DCDC的最大规格。其次,再你看下你DCDC的SW波形稳不稳?输出跳变到3.9V以下的话也怀疑是你DCDC的动态响应太慢了。看下你DCDC的外围是否按照规格书推荐的来使用。还有就是LAYOUT问题了,一般DCDC规格书的后面也会有layout注意事项。不行可参考TMI3253,之前用过这颗都很正常。

网友:
你先看看你适配器是多少A的,不过我觉得大概率是DCDC的功率不够。

网友:
感觉是电流不够了,先检查电路电流,然后看一下电感参数够不够

网友:
肯定是功率不够,如果功率尚有余量,@tagetage   说的对:输出并个大电容试试,最少2200uF.

一般12V小功率的开关电源输出电容都在1000以下,经不起动态"音乐功率"。

网友:
同意楼上,应该是DCDC输出功率不够,导致输出不稳电压异常

建议你更换大功率的电源给音频PA供电或者尝试增大DCDC的输出电容试试

网友:
总体来看就是P=UI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