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2、PA3给怎样的信号,VOUT能输出50V左右的电压?而且波形可控(脉宽、频率、周期...

楼主:
PA2、PA3给怎样的信号,VOUT能输出50V左右的电压?而且波形可控(脉宽、频率、周期、幅值等)VO1、VO2是差分信号?

网友A:
50V主要是你的升压部分提供的。

输出取决于你的H桥驱动波形,可以直接PWM互补驱动,也可以SPWM拟合出需要的“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V主要是你的升压部分提供的。 输出取决于你的H桥驱动波形,可以直接PWM互补驱动,也可以SPWM拟合出需 ...

驱动和输出控制能不能搞个参考电路或者连接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