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这个电路是如何实现开关自锁功能的?

楼主:
 电路如上图。

注:开关为轻触开关,没有自锁功能。

*******************************************************************

电路现象:

第一次按下开关,松开,P管导通,电路正常工作,灯亮。

第二次按下开关,松开,P管关断,灯灭。

********************************************************************

我试着分析第一次按下的情况:

按下开关,由于C1电容充电,形成电流按1路径走,

1R5305(以下称P管)由于栅极电压低于源极电压导通,形成电流路径2,

同时在右侧R4,R5上形成分压电路3,

Q2基极被拉高导通。

当开关弹起断开,路径1消失,但是路径234相互扶持(不清楚这种情况有没有专业的叫法),

由此形成自锁。

但是第二次按键按下弹起我就分析不出来了,

下面是网上的解释,恕我愚钝,看不太懂:

工作之后, 再按一下轻触开关 S1, Q2 基极电压瞬速通过 C1 , Q2 集电极 进行放电,

Q2 基极由于没有了偏置电压截止, Q2 截止, IRF5305 栅极电位上升为高电平, IRF5305 也截止, 电路断电.

请教大家一下第二次按键按下,Q2基极的电压是怎么被拉低的,放电回路在哪里?流经了哪些器件?

网友:
你认识到第二次按下S1的时候,电容C1上正下负,两端电压为5V就行,闭和S1时,认为C1就是个短时间5V电源,你再分析MOS是不是开着就完了。

网友:
二楼所言完全正确。第二次按下之前电路是稳定的,C1两端电压接近5V,方向上正下负。然后考虑S1在此状态按下。

网友:
这个电路有趣!不是很懂原理,只能听大佬们讲解了。

网友:
几位大师都提示了,我多嘴点透:

放电回路是C1上 -->S1 ->R3- >Q2然后通过R5回到C1下,R5这个反向电流导致R5上的电压降低(例如0.6以下),最后Q2关断,然后Q1的G升高关断。

有趣的电路。

网友A:
因为在第一次按下开关后,Q2导通,C极电压接近GND,IR5305栅极电压低于源极电压,电源开关接通。即你分析的电源打开。第二次按下,确实如你所说的,C1电容通过R3走Q2 的CE极对GND形成了回路(因为电源打开时,Q2 是一直导通的),C1充电上正下负的电压施加在Q2 的BE极之间,这时相当于E极接C1的正电压,所以B极是负偏压,电压大小约等于C1两端的电压,Q2因B极负偏置快速截止,导致P管关断。Q2基极由于没有电荷补充,B极一直等于GND,保持关闭状态。

网友:
看电路的仿真波形,通道1是Q2的B极,通道2是电源输出VOUT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在第一次按下开关后,Q2导通,C极电压接近GND,IR5305栅极电压低于源极电压,电源开关接通。即你分析的 ...

所以第二次按下的放电回路是回路1,还是回路2呢?

或者是两条路都可以走?因为集电极是反偏的,

我不太清楚电流是否能按回路1那样走?

这个放电过程中C1的下端是比地还低的负压吗?

还请大佬再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以第二次按下的放电回路是回路1,还是回路2呢? 或者是两条路都可以走?因为集电极是反偏的, 我 ...

回路2,正如你所说,C1 放电时,Q2 集电结反偏不通,所以电流是走回路2。因为在第一次开机时,Q2 完全导通,所以在再按第二次开关时,你可以看成C1通过R3 和R5 形成放电回路(Q2这时候是完全导通的可以忽略不记),因为这时的C1充满了上正下负的电压(5V) ,所以Q2 的BE极(即R5 两端),是下正上负的电压,即Q2B极是负压,反向偏置导致它快速截止关断。C极变为高电平,IRF5305的栅极变为高电平,管子关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路2,正如你所说,C1 放电时,Q2 集电结反偏不通,所以电流是走回路2。因为在第一次开机时, ...

好的明白了,感谢大佬图文并茂码了这么多字帮我解答疑惑,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路2,正如你所说,C1 放电时,Q2 集电结反偏不通,所以电流是走回路2。因为在第一次开机时, ...

自己做了个仿真,结果出乎意料。

初始状态:

第一次按下:

 第一次弹起:

第一次情况和分析的差不多。

第二次按下:

  由此可见第二次按下按键,放电回路应该是这样:

 此时,LED由于正极电压过低不通,Q2因为基极电流很小关闭,P管工作在线性区,所以此刻还是有1.15V输出电压。

各部分参数如下:

第二次按键按下的时候,Q2就关闭了,所以按键弹起,R1电流路径就被切断了,P管也就一起关闭了!

总的过程图如下:

蓝线是电容C1上端电压,绿线是输出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jl2832 发表于 2022-3-4 08:24 回路2,正如你所说,C1 放电时,Q2 集电结反偏不通,所以电流 ...

你的仿真波形取样是错的,请注意,这里的条件是Q2的B极,而不是C1的上端,C1上充满的电压是上正下负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仿真波形取样是错的,请注意,这里的条件是Q2的B极,而不是C1的上端,C1上充满的电压是上正下负的电 ...

因为Q2是三极管流控器件,所以我监视Q2基极直接看电流探针的数值,就没接入示波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为在第一次按下开关后,Q2导通,C极电压接近GND,IR5305栅极电压低于源极电压,电源开关接通。即你分析的 ...

第一次按下开关后,c1 R6  R4回路为什么不能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按下开关后,c1 R6  R4回路为什么不能放电?

第一次按下时,由于之前PMOSFET管是关断的,负载端没有电压给C1充电,所以这时C1上是没有电压的(即你说的C1 可通过R4和R6形成放电回路,中和了电动势,所以C1两端电压是相等的,没有储存电荷。不过要注意,这里分析的条件是在按开关前,你说的是按开关后)。所以,第一次按下开关时,因电容两端电压不能忽变,三极管Q2的B极得到一个瞬间启动电压从而导通,Q2的C极电压变低,PMOSFET管栅极电压变低从而导通,输出5V电压。这时,一路电压通过R6给C1充电,所以C1上是上正下负的电压。另一路通过R4和R5组成的串联分压电路给三极管Q2 的B极产生偏置电流,维持三极管Q2 的导通状态。

当第二次按下开关时,因为前面已经让Q2导通了。所以C1上充满的上正下负的电压通过R3 ,Q2 的CE极到GND,再通过R5 形成一个放电回路。因为C1 的电压是上正下负,通过Q2的CE极到GND后,即相当于C1 的正电压接GND,因它的负电压端是接Q2 的B极,所以这时Q2 的偏置电压变成的负偏压,Q2因B极负偏而反向关断。C极变高电平,PMOSFET的栅极变成高电平,MOSFET关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Q2是三极管流控器件,所以我监视Q2基极直接看电流探针的数值,就没接入示波器。

你接了电流探针,那么你肯定没注意,在第二次按下开关的瞬间,是有一个反向电流的,因为此时B极的偏置因为C1 的接入而变成了瞬间的负偏电压。也许因为这个电流变化是瞬间的,电流探针仿真看不出来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