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恒RISC-V内核 CH582】 4-手机对 CH582 的数据进行读操作和写操作

楼主:
使用CH582开发板作为GATT的服务器端,提供数据的读写操作。这样可以通过手机与其建立连接,进行读写操作,例如读取传感器数据和控制LED灯。 那么如何作为GATT服务器端提供服务呢?本例使用官方例程中"BLE-Peripheral"作为模板进行修改。

(我也是蓝牙的初学者,有什么错误请您指正)

如上图所示。这次要实现的是右边深蓝色的方框“GATT server” 。这是一个完整的应用,也称为一个profile,在这下面有多个服务(server),而每个服务下面有多个特征(characteristic),每个特征又具有一些属性。

特征是一个基本的数据单元,也就是在蓝牙通信中读或写的一个数据单元。一个特征必须要有2个属性:特征值和特征声明,还有2个可选的属性特征用户描述和客户端特征配置。

这个要是全写就有点太多了,可以查看官方文档“沁恒低功耗蓝牙软件开发参考手册.pdf”。

下面重点说一下,如何在"BLE-Peripheral"工程中添加自己的属性值,实现读写操作。

需要修改的地方,包括以下3个地方:

  1. 在属性表中添加自己的特征属性,包括声明和特征值
  2. 在写回调函数中,添加对特征的写操作
  3. 在读回调函数中,添加对特征的读操作

在属性表添加新的特征

在Profile文件夹下的gattprofile.c文件中,找到变量static gattAttribute_t simpleProfileAttrTbl[] ,这个是需要修改的属性表。

首先添加特征的声明属性:

static uint8 simpleProfileChar7Props = GATT_PROP_READ|GATT_PROP_WRITE;

{
     {ATT_BT_UUID_SIZE, characterUUID },// 此属性为特征声明,由characterUUID确定
     GATT_PERMIT_READ,                  // 此属性可读
     0,                                 // 此属性的句柄,由程序自动改写
     &simpleProfileChar7Props           // 此属性的值,该值表明这个特征的权限,如读写权限
},

然后添加特征的值属性:

    { ATT_BT_UUID_SIZE, simpleProfilechar7UUID }, //该特征的UUID
    GATT_PERMIT_READ|GATT_PERMIT_WRITE,           //这个值属性可读写,注意要和上面的特征声明中的权限一致
    0,                                            //
    simpleProfileChar7                            //特征的值对应的变量
},

写回调函数的修改

读写回调函数都存放在 gattServiceCBs_t simpleProfileCBs 结构体变量里, simpleProfile_WriteAttrCB 是写回调函数,对应的就是对特征值的写操作。

simpleProfile_WriteAttrCB 里的switch..case..里添加新建特征的操作,case对应的条件时上面特征的值属性的UUID。

case SIMPLEPROFILE_CHAR7_UUID:
    tmos_memcpy( pAttr->pValue, pValue, SIMPLEPROFILE_CHAR7_LEN );
    break;

上面函数里的pAttr->pValue,就是上面特征的值属性里的变量。

读回调函数的修改

simpleProfile_ReadAttrCB函数中修改。同样是里面的switch..case..里添加新建特征的操作。

case SIMPLEPROFILE_CHAR7_UUID:
    *pLen = SIMPLEPROFILE_CHAR7_LEN;
    tmos_memcpy( pValue, pAttr->pValue, SIMPLEPROFILE_CHAR7_LEN );
    break;

效果

使用手机上的BLE调试工具读取值,如下图所示,最下方的characteristic就是新建的特征,对其进行了读写操作。

网友:
为啥我我新建的特征连接需要密码,连不上就断开蓝牙的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