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膜电阻风险

楼主:
因为成本原因,更换0.5W的碳膜电阻,成本只是原来的一半,2.7分一个,不知这种东西成熟与否?是否存在风险?

网友A:
碳膜电阻技术很早了,是个成熟技术。

如果不是取样和精密计算等用途,完全可以替代。

碳膜温漂大些,另外如果出现过电流,碳膜的会发生燃烧,导致电阻开路。所以功率余量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碳膜电阻技术很早了,是个成熟技术。 如果不是取样和精密计算等用途,完全可以替代。 碳膜温漂大些, ...

碳膜比金属膜皮实耐操,放心用

网友B:
关键是,原来的规格是什么?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原来的规格是什么?用途?

0.5W 碳膜电阻用于小小的广告灯。电阻会被灌胶

网友:
这种可以找厂家问下,对比下优劣

比如温度影响,失效模式,安全特性等等

网友A:
LED灯上用的限流用碳膜没问题,因为是正温度特性,不会产生不良影响,

LED都这么用。基本舍不得用金属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灯上用的限流用碳膜没问题,因为是正温度特性,不会产生不良影响, LED都这么用。基本舍不得用金属膜 ...

电源里面有的地方必须用碳膜,跟成本无关!!!金属膜可不是在所有的应用中“都是个好东西”,牛排好不好吃?好吃!!但是刚生下来的婴儿能吃吗?

网友:
而至于为什么有的地方必须用碳膜,那又是常识问题了:膜的热容和升华,碳的升华点比金属高很多,碳膜的体积是金属膜的几十倍,因此碳膜电阻比金属膜更耐脉冲的冲击。硬件开发到了一定的程度,80%的提升在于对器材的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