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电压跟随电路和运放比较有何不同

楼主:
三极管的电压跟随电路和运放比较有何不同,三极管的电路是电流驱动的,是不是三极管的输入功率有要求

网友:
单个三极管构成的电压跟随电路,输出与输入之间总有个电压,即三极管的发射结压降,一般有零点几伏特。运放构成的跟随电路,因运放输入级总是采用差动电路,所以跟随电路输出与输入之间电压非常小,一般数毫伏,甚至可以小到数微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