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V稳压电路

楼主:
如上图中参考网上的资料,想要一个输入2.5V-12V,输出2.5V的电路 ,电路实现原理:上电后Q3高电平导通,此时QD1导通,O点电压为输入电压,且O点电压接在TL431的1脚与基准电压(2.5V左右)比较,当大于2.5V时TL431的2脚与3脚导通,Q3基极电压为低断开,此时P-MOS管也断开。然后O点电压与基准电压(2.5V左右)再比较,当小于2.5V时TL431的2脚与3脚断开,Q3导通,QD1导通,实现输出为2.5V的功能 。

现在测试发现输出与输入一样,Q3做不到截止。 请教各位大神这个电路原理上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这个电路原理上有什么问题吗』

原理上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现在测试发现输出与输入一样』

可能是QD1漏极与源极之间漏电流所致。

可以在输出端与地之间联接一个1千欧电阻,再测量输出电压看看。

网友:
另外,你选用的P沟MOS管datasheet贴出来看看。

网友B:
TL431內部第1腳有二極體跨接到第2腳,因此第2腳下拉最低只能到2V左右,如此Q3將永遠導通,QD1自然關不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原理上有什么问题吗』 原理上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现在测试发现输出与输入一样 ...

老师您好!想问下这个R4是什么作用呢,不能将TL431直接接输出吗?为什么中间要多加一个3.3k电阻?多加的这个电阻会影响TL431的1脚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您好!想问下这个R4是什么作用呢,不能将TL431直接接输出吗?为什么中间要多加一个3.3k电阻?多加的 ...

这个电阻R4,目的是限制流入TL431的Ref端电流。因为TL431的Ref端电流很小(典型值2uA),故R4压降很小(图中数值,压降为几mV),影响不大。

网友:
4楼所说有道理。TL431的Cathode端(2脚)与Ref端之间是个PN结,Cathode端不可能低于Ref端零点集伏特,所以这个电路是有问题的。我在2楼说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TL431內部第1腳有二極體跨接到第2腳,因此第2腳下拉最低只能到2V左右,如此Q3將永遠導通,QD1自然關不掉。
TL431內部第1腳有二極體跨接到第2腳,因此第2腳下拉最低只能到2V左右,如此Q3將永遠導通,QD1自然關不掉。

有道理。我在2楼回复考虑不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您好!想问下这个R4是什么作用呢,不能将TL431直接接输出吗?为什么中间要多加一个3.3k电阻?多加的 ...

不过,首帖电路如4楼所言,是有问题的,必须重新设计,所以这个电阻R4的影响已经不重要。

网友A:
其实,如果负载电流不大(不超过十几mA),仅使用一个TL431已经可以获得足够满意的2.5V稳定电压,Q3和QD1均可省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TL431內部第1腳有二極體跨接到第2腳,因此第2腳下拉最低只能到2V左右,如此Q3將永遠導通,QD1自然關不掉。

是我对TL431认知有误差,我以为2脚与3脚相当于一个稳压管呢。 感谢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如果负载电流不大(不超过十几mA),仅使用一个TL431已经可以获得足够满意的2.5V稳定电压,Q3和QD1均可 ...

此电路解决办法是:在MOS管D极与三极管E极加一个电阻,将三极管E极电压拉升,实测有效

网友D:
直接减小R3,实在不行加大rR2。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减小R3,实在不行加大rR2。

这个是TL431的原理框图 ,当K极电压小于R极时,TL431内部二极管导通,所以K极电压不会低于2V 。

网友:
直接用一个高耐压的LDO稳压到2.5V,外围更简洁。

网友:
当输入与输出电压几乎一样的时候,Q3不截止是正常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