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压与频率对应关系的问题

楼主:
一个洗衣机说明书中有下面一个图

频率和电压有个对应关系

我不懂,我感觉要用AD采样,对应最大电压5V.

那对应毫米汞柱多高呢?请高手指教,谢谢额!

网友A:
说明书里面说的是频率与压强的关系。你要测频率得知压强,那就要使用测频率的方法,用AD采样测不出频率,除非另加频率-电压转换,加频率-电压转换更麻烦,不如直接测频率。

网友:
另外,说明书中压强单位好像是毫米水柱,而不是毫米汞柱。

网友:
你不用管什么对应的气压有多少毫米汞柱,只需知道水位和频率的对应关系,这个传感器手册中有,也可以自己测。测频率与ADC无关,根本无需ADC资源。事实上,连频率都不必知道,直接测周期,根据周期即可获知水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里面说的是频率与压强的关系。你要测频率得知压强,那就要使用测频率的方法,用AD采样测不出频率,除 ...

谢谢!现在就是不知道频率怎么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现在就是不知道频率怎么测?

用单片机测量频率非常容易。用一个定时器进行1秒或者0.5秒或者0.25秒……定时,用一个引脚输入待测频率并用一个计数器对其计数,定时时间到看看计了多少个数,算出频率。

如果频率较低,可以改测量周期。

当然,待测频率信号必须先整形,使其幅度达到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单片机测量频率非常容易。用一个定时器进行1秒或者0.5秒或者0.25秒……定时,用一个引脚输 ...

谢谢!可是楼主位里的电路图中并没有把频率信号接到IO口上。我得问问搞硬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可是楼主位里的电路图中并没有把频率信号接到IO口上。我得问问搞硬件的。

首帖电路仅仅是包括传感器在内再加半片4069构成的振荡器,没有显示全部电路。

此图频率输出是OUTPUT端。如果是别人给的电原理图,看看该端接到哪里去了,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帖电路仅仅是包括传感器在内再加半片4069构成的振荡器,没有显示全部电路。 此图频率输出是OUTPUT端 ...

谢谢!output接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output接单片机。

OUTPUT端接单片机,那么单片机的这个引脚就是测量频率的输入端。要测量频率,有此一个引脚就够了。当然,还需要使用单片机内部若干资源如定时计数器等。

网友C:
你这是接了别人的项目?硬件设计你都没参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接了别人的项目?硬件设计你都没参与?

公司的项目,我是搞软件的,很菜

网友:
仔细看看,你会发现不同水位压力对应不同的L

可以想象传感器内部可能是一个线圈弹簧,受到水的压力导致磁芯的线圈增多或者减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公司的项目,我是搞软件的,很菜

那硬件设计的时候你应该也要参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硬件设计的时候你应该也要参与的。

没让我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