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WROOM-32 联网功耗高怎么办

楼主:
只启用了SPI、wifi,如果希望能够使用网络唤醒,是不是不能深度睡眠,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减少功耗吗

网友:
主要功耗都在wifi上,其他模块功耗并不高。不开wifi,电流在20mA以内,开了wifi,通常就在80mA-100mA以上。网络唤醒需要定时检查wifi状态。

网友A:
从第三方拿到的对比数据,很明显,红圈的几款芯片是不适合电池且持续联网场景的。

要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第三方拿到的对比数据,很明显,红圈的几款芯片是不适合电池且持续联网场景的。

好吧,谢谢,手头就ESP32多,看看干点别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