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_2_环境搭建_驱动GPIO

楼主:
CH2601芯片有比较多的IO口,驱动GPIO是一个基本的控制功能。RVB2601板子上有个三色LED,分别连接到J3连接器的4,6,8脚。

  从开发板用户手册可以看到:R,G,B三色小灯分别连接到PA7, PA25, PA4引脚。

  从电路图上可以LED_BLUE,LED_GREEN, LED_RED为低电平时候,小灯点亮;为高电平时,小灯熄灭。

代码如下:

/*
 * Copyright (C) 2019-2020 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aos/aos.h>
#include "aos/cli.h"
#include "main.h"
#include "app_init.h"
#include "oled.h"
#include "soc.h"

#include "drv/gpio_pin.h"
#include <drv/pin.h>

#define TAG "app"

csi_gpio_pin_t MY_PIN_LED_RED;
csi_gpio_pin_t MY_PIN_LED_GREEN;
csi_gpio_pin_t MY_PIN_LED_BLUE;

int main(void)
{
    board_yoc_init();
    LOGD(TAG, "%s\n", aos_get_app_version());
    oled_init();

	//PA4 - BLUE  PA7-RED  PA25 GREEN
	csi_pin_set_mux(PA4, PIN_FUNC_GPIO);
	csi_pin_set_mux(PA7, PIN_FUNC_GPIO);
	csi_pin_set_mux(PA25, PIN_FUNC_GPIO);

	csi_gpio_pin_init(&MY_PIN_LED_BLUE, PA4);
	csi_gpio_pin_init(&MY_PIN_LED_RED, PA7);
	csi_gpio_pin_init(&MY_PIN_LED_GREEN, PA25);

	csi_gpio_pin_dir(&MY_PIN_LED_GREEN, GPIO_DIRECTION_OUTPUT);
	csi_gpio_pin_dir(&MY_PIN_LED_RED, GPIO_DIRECTION_OUTPUT);
	csi_gpio_pin_dir(&MY_PIN_LED_BLUE, GPIO_DIRECTION_OUTPUT);

	csi_gpio_pin_write(&MY_PIN_LED_BLUE, GPIO_PIN_HIGH);
	csi_gpio_pin_write(&MY_PIN_LED_RED, GPIO_PIN_HIGH);
	csi_gpio_pin_write(&MY_PIN_LED_GREEN, GPIO_PIN_HIGH);
    while (1) {
        LOGD(TAG, "Hello world! YoC");
        aos_msleep(1000);

		//csi_gpio_pin_toggle(&MY_PIN_LED_BLUE);
		//csi_gpio_pin_toggle(&MY_PIN_LED_RED);
		csi_gpio_pin_toggle(&MY_PIN_LED_GREEN);

    }

    return 0;
}

GPIO驱动步骤:选择引脚复用功能,初始化引脚,设置引脚模式(输入/输出),写入/读取数据。

最终效果:

在CDK工具中,最好可以设置下载完成后“Reset and Run”:

这样下载之后:

CDK工具有代码提示还是不错的。开发板功能强大,这只是冰山一角,感谢EEWORLD提供的机会!

网友A:
CDK工具用的顺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DK工具用的顺手吗~

哈哈,一言难尽,我上手新工具比较慢,只能说还在适应中

网友B:
你端口没搞错吧,到我这里红灯不亮,,难道我的开发板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端口没搞错吧,到我这里红灯不亮,,难道我的开发板有问题吗???

我自己找到问题了,是跳线帽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