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的ISP和jtga接口是什么关系

楼主:
我在参考一个AVR(ATMEGA644PA-AU)芯片的设计时发现,ISP下载线使用的是SPI口,也就是PIN1、PIN2、PIN3的接口,而手册上的JTAG接口是PIN24 TDI PIN23 TDO PIN22 TMS PIN21 TCK这是怎么一回事,不了解AVR单片机的系统,按理说ISP和JTAG应该在一组引脚里吧

网友:
搞明白了,SPI是早期ISP接口,jtag是后来新型号的接口,avr中把两种都预留了

网友:
有些型号还有 debugwire,只需要使用reset引脚

网友:
ISP(In-System Programming)

在系统编程,使用引导程序(Bootloader)加上外围UART/SPI等接口进行烧录。

ICP (In-circuit programmer)

在电路编程,使用SWD/JTAG接口。

IAP(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网友:
IAP(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指MCU可以在系统中获取新代码并对自己重新编程,即用程序来改变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