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电机的MOS管如何选择

楼主:
我的电机有两种运行电压,12V和7V ,7V时工作电流800mA,启动时需要12V运行一段时间,然后切到7V运行,我想使用MOS管来控制运行,选择了

类型:N沟道 漏源电压(Vdss):600V 连续漏极电流(Id):1A 导通电阻(RDS(on)@Vgs,Id):11Ω@10V,500mA 阈值电压(Vgs(th)@Id):4V@250μA G表示SOT-223封装

是否适合,MOS管是不是耐压越高越好,电流越大越好

网友A:
电源电压12V,没有必要选600V的管子吧?

倒是最大电流需要考虑,因为电机启动时电流远大于工作电流。另外,电机堵转时电流也会远大于工作电流。

网友:
『MOS管是不是耐压越高越好,电流越大越好』

耐压高电流大的管子,一定价格也贵。

网友:
耐压满足的情况下,内阻越小越好,压降小功耗小

网友:
RDS(on)达11Ω,计算一下管压降:11Ω*800mA=8.8V。

12V减去8.8V,剩下3.2V了,怕是不行。

网友:
就算可以提高电源电压,11Ω电阻在800mA电流时功耗为7W。那个SOT-223封装能承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12V,没有必要选600V的管子吧? 倒是最大电流需要考虑,因为电机启动时电流远大于工作电流。另 ...

我在选择管子的时候,发现耐压在60V已下的管子工作时的电阻也很小参数比较理想但是电流大的都很贵,反而耐压高的管子比较便宜就是电阻比较大,我想可能是出货量大的缘故吧。

网友:
大家给了很好的建议,60V就可以。

重点是电流余量要大些,选工作电流的5倍以上,费用增加也不大,

还带了好处是大电流的MOS导通电阻小些,有利于减少发热,简化散热设计。

网友:
耐压满足的情况下,mos管内阻越小越好,压降小,功耗小

网友:
我司提供小电机N+P/N+N Mosfet,可以具体来沟通下有关mos选型。另外我司还提供无刷电机驱动控制方案开发设计,专注筋膜枪风机风扇水泵等电机产品开发。欢迎方案沟通洽谈。

网友:
不需要这么高的耐压,应该注重漏极电流和导通压降

网友:
这么小功率可以考虑双MOS的芯片,能有效节省PCB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