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BlueNRG -LP作为从机怎么禁止蓝牙主机发起的配对请求,只允许从机发起配对请求?

楼主:
目前ST BlueNRG -LP作为从机已实现配对功能,其中既可以主机发起配对,又可以从机发起配对,请问如何禁止主机发起配对?

网友:
这段你看了吗?

BlueNRG-1, BlueNRG-2 BLE stack v2.x programming guidelines - Programming manual

网友A:
hi littleshrimp,BlueNRG-LP对应这部分之前已看,主要描述主从机如何使用配对步骤, 没有提到我这边应用中的问题:“只允许从机发起配对请求,禁止主机发起配对请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hi littleshrimp,BlueNRG-LP对应这部分之前已看,主要描述主从机如何使用配对步骤, 没有提到我这边应用中 ...

我对蓝牙的研究不是很深入,可能没完全理解你的问题。如果你用2个BlueNRG-LP通信,绑定请求是主机发起还是从机发起不是通过自己写的程序逻辑来控制吗?

网友:
啥作为主机?如果是手机,按照协议规定,是没有办法主动静止对方发起安全请求的。但这个也不应该有问题。楼主是做啥应用时遇到问题了?是IOS和Android平台不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