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C3开发板烧写micropython固件

楼主:
板子到手,就要开始尝试下载micropython固件。

1. 首先,到micropython官网下载esp32c3固件。可以选择稳定版或者每日构建版,我先选择了1.18稳定版。

https://micropython.org/download/esp32c3/

2. 如果没有安装esptool或者版本降低,就需要先安装或升级esptool。

3. 将esp32c3开发板用typec线连接到usb,查看当前对应的串口号。

4. 在命令行下,先擦除 flash 内容。注意修改串口号为实际串口。

esptool --chip esp32c3 --port COM132 erase_flash

5. 下载固件。同样需要注意修改串口号以及固件文件名。

esptool --chip esp32c3 --port COM132 --baud 921600 write_flash -z 0x0 esp32c3-20220117-v1.18.bin

6. 下载后,通过终端软件连接,如果出现>>>提示符,就说明下载成功了。

网友:
看着很简练的样子

网友:
用计算圆周率测试了一下,计算程序参考以前 PICO 的。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56271-1-1.html

计算结果是:

Calc 100 bits pi
   7 ms

Calc 500 bits pi
   77 ms

Calc 1000 bits pi
   275 ms

Calc 5000 bits pi
   9026 ms

Calc 10000 bits pi
   30451 ms

网友A:
比RP2040快一倍还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RP2040快一倍还多啊。

差不多是的

网友B:
Calc 100 bits pi
   5 ms

Calc 500 bits pi
   61 ms

Calc 1000 bits pi
   207 ms

Calc 5000 bits pi
   4778 ms

Calc 10000 bits pi
   18897 ms

那看来S3实力还是强劲

网友:
引用 网友B:
Calc 100 bits pi 5 ms Calc 500 bits pi 61 ms Calc 1000 bits pi 207 ms Calc ...

有s3的板子了?

网友C:
真不错啊,不过我还是先等等,去年买的早期版本eps32c3,硬件是rev2,不支持micropython,担心esp32s3也会有类似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不错啊,不过我还是先等等,去年买的早期版本eps32c3,硬件是rev2,不支持micropython,担心esp32s3也 ...

昨天也试了一下,去年的2M的那个板子版本是rev2,烧esp32c3-20220117-v1.18.bin进去后不行。不知道那个esp32C3-mini-1行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dcexpert 发表于 2022-3-8 08:30 真不错啊,不过我还是先等等,去年买的早期版本eps32c3,硬件是rev2,不 ...

是安信可的吧。那个版本估计是他们做实验的,板子上三极管都没有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安信可的吧。那个版本估计是他们做实验的,板子上三极管都没有焊。

安信可新出了个 ESP-C3-M1 比乐鑫的ESPC3-mini-1引出引脚还多,但板对板兼容,价格便宜点。体积还很小。这个要能用蛮好的。板子也很便宜。

多出来的引进看了一下,写的不推荐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