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Sipeed LicheeRV 86 Panel测评】+开箱点灯

楼主:
                    【平头哥Sipeed LicheeRV 86 Panel测评】+开箱点灯

拿到板子确实很高兴,这不:直接上图:

标记USB-UART那个USB连接到电脑(这个连接后电脑会出现个串口,用putty可以连上控制):正面和反面:

用putty 115200,n,8,1 流控不选。就出现了个MaixLinux  好像 是全志自己定制的linux

屏幕是个电容屏。上面那个节目可以直接设置WiFi名和密码。输入好后按连接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好玩的,可以点灯!只是这个86套件的核心 板上的那个led混用到其他上面去了,所以直接

在串口里面操作不行(不亮)。怎么办呢?

把核心板拔下来玩!但有个新的问题。那没串口怎么操作核心板的linux呢?

ADB!!! 核心板的这个usb口做ADB调试和控制。 核心板的这个img其实已经安装了ADB,只要windows10或者你的linux PC上安装ADB就可以调试了

不用烧img是可以玩的!当然如果你自己刷了核心板烧了img记得:tina_d1-lichee_rv_uart0也可以用

img制作工具:PhoenixCard 这个解压就可以用。

window10 ADB工具的安装下载platform-tools_r33.0.0-windows 解压

把里面的目录platform-tools拷贝到C盘,然后在系统环境变量里面 的path上加入路径:

然后就可以在windows命令行输入ADB version:确定是否安装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输入ADB shell开始连接核心板了:如是输入:

echo 65 > /sys/class/gpio/export

cd /sys/class/gpio/gpio65

echo out>direction

echo 1 > value

echo 0 > value

核心板的灯就变了:

好,先简单的玩一下。

下一步开始交叉编译环境的准备,否则还是没法玩代码。好,先到这里。谢谢。

网友A:
adb总感觉套了个套,作为嵌入式开发来说感觉没必要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b总感觉套了个套,作为嵌入式开发来说感觉没必要啊

主要是这个核心板只引出了usb接口,为了方便控制。只能这么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这个核心板只引出了usb接口,为了方便控制。只能这么玩了。

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