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测试电压与温度

楼主:
本文记录ADC测试电压和测温度功能

1. 配置ADC规则组的单通道作为电压测试, 配置ADC注入组单通道作为温度测试

2. 获取电压 get_voltage(chn) 和获取温度get_temperature()在ADC初始化后随时调用

3. 获取温度并显示get_temp_and_display()在rtc中断处理函数中,每5秒调用一次

4. GD32的例程中,触发注入组温度转换后,等了2秒后才读寄存器值计算温度

源码如下:

#include "adc.h"
#include "gd32l23x_adc.h"
#include "lcd12864.h"

#define ADC_TEMP_CALIBRATION_VALUE        REG16(0x1FFFF7F8)

/*!
    \brief      init adc channel_1 and temperature channel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adc_config_ch1_temp(void)
{
    /* enable ADC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DC);
    /* config ADC clock */
    rcu_adc_clock_config(RCU_ADCCK_APB2_DIV16);
    /* enable GPIOA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 config the GPIO as analog mode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NALOG,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

    /* configure the VREF */
    vref_deinit();
    vref_high_impedance_mode_disable();
    vref_enable();

 // soft trigger regular channel polling
    /* ADC data alignment config */
    adc_data_alignment_config(ADC_DATAALIGN_RIGHT);
    /* ADC channel length config */
    adc_channel_length_config(ADC_REGULAR_CHANNEL, 1U);
    /* ADC trigger config */
    adc_external_trigger_source_config(ADC_REGULAR_CHANNEL, ADC_EXTTRIG_REGULAR_NONE);
    /* ADC external trigger config */
    adc_external_trigger_config(ADC_REGULAR_CHANNEL, ENABLE);
 //-----------------

 // soft trigger inserted channel
    /* ADC channel length config */
    adc_channel_length_config(ADC_INSERTED_CHANNEL, 1);
    /* ADC temperature sensor channel config */
    adc_inserted_channel_config(0U, ADC_CHANNEL_16, ADC_SAMPLETIME_239POINT5);
    /* ADC trigger config */
    adc_external_trigger_source_config(ADC_INSERTED_CHANNEL, ADC_EXTTRIG_INSERTED_NONE);
    /* ADC temperature and Vrefint enable */
    adc_channel_16_to_19(ADC_TEMP_CHANNEL_SWITCH, ENABLE);
    adc_external_trigger_config(ADC_INSERTED_CHANNEL, ENABLE);
    /* 64 times sample, 6 bits shift */
    adc_oversample_mode_config(ADC_OVERSAMPLING_ALL_CONVERT, ADC_OVERSAMPLING_SHIFT_8B, ADC_OVERSAMPLING_RATIO_MUL256);
    adc_oversample_mode_enable();
 //-----------------

    /* enable ADC interface */
    adc_enable();
    delay_1ms(1U);

    /* ADC calibration and reset calibration */
    adc_calibration_enable();

    /* ADC software trigger enable */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_INSERTED_CHANNEL);

}

/*!
    \brief      ADC channel sample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uint16_t adc_channel_sample(uint8_t channel)
{
    /* ADC regular channel config */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0U, channel, ADC_SAMPLETIME_7POINT5);
    /* ADC software trigger enable */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_REGULAR_CHANNEL);

    /* wait the end of conversion flag */
    while(!adc_flag_get(ADC_FLAG_EOC));
    /* clear the end of conversion flag */
    adc_flag_clear(ADC_FLAG_EOC);
    /* return regular channel sample value */
    return (adc_regular_data_read());
}

/*!
    \brief      get voltage once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float get_voltage(uint8_t chn)
{
    float v = 0.0f;
    uint16_t adc_val = 0;

    adc_val = adc_channel_sample(chn);

    v = (float)adc_val*3.3f/4095.0f;

    return v;
}

/*!
    \brief      get temperature and display, then trig inserted channel once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get_temp_and_display(void)
{
    float t;
    int32_t value;

    value = (int32_t)ADC_TEMP_CALIBRATION_VALUE;
    t = ((float)((int32_t)ADC_IDATA0 - value) * 3.3f / 4095.0f * 1000.0f / 3.3f) + 30.0f;
    LCD_printf_line(5,"*      %.3f     *", t);

    /* ADC software trigger enable */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_INSERTED_CHANNEL);

}

/*!
    \brief      get temperature once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float get_temperature(void)
{
    float temperature;
    int32_t value;
    static uint8_t first_trig = 0;

    /* ADC software trigger enable */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_INSERTED_CHANNEL);

    if (0 == first_trig)
    {
        first_trig = 1;
        delay_1ms(2000U);
    }
    /* wait the end of conversion flag */
    while(!adc_flag_get(ADC_FLAG_EOIC));
    /* clear the end of conversion flag */
    adc_flag_clear(ADC_FLAG_EOIC);

    /* value convert */
    value = (int32_t)ADC_TEMP_CALIBRATION_VALUE;
    temperature = ((float)((int32_t)ADC_IDATA0 - value) * 3.3f / 4095.0f * 1000.0f / 3.3f) + 30.0f;

    return temperature;
}

rtc中断处理函数

void RTC_Alarm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int8_t cnt = 0;

    if (SET == rtc_flag_get(RTC_FLAG_ALARM0))
    {
        exti_flag_clear(EXTI_17);
        rtc_flag_clear(RTC_FLAG_ALARM0);
        get_rtc_time_and_display();
    }
    cnt++;
    if(5 == cnt)
    {
        cnt = 0;
        get_temp_and_display();
    }
}

网友:
够详细,可以作为模板了。

STM32的温度传感器不是太准,不知道GD32的怎么样?

网友:
片内温度本来就不准,只能当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