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C-START评测】三 功耗

楼主:
  1. 低功耗简介

       GD32L23X提供了10种省电模式,相对丰富,可以根据应用的不同选择的省电模式,其中我最关心的参数是单片机运行最大功耗是多少,休眠最低功耗是多少,以及休眠唤醒时间:

从数据手册表4-7,可以看到所有外设都打开,主频64M最大功耗才9.02mA,最低功耗外部晶振及RTC打开,1.71V供电0.43uA,功耗非常低,这功耗来看对得起L系列的称号;从表4-6可以看到:sleep模式唤醒时间是1.29uS,standby模式唤醒20.92uS,可以说非常迅速,一般使用可以忽略不记。

2,初始化

初始化比较简单,使能时钟及唤醒脚即可,然后清楚标志。

3,测试现象

为了方便测试功耗把连接GDLINK的3.3V割开,保证单片机的电源独立,然后跳根线,串接万用表测试电流。

运行5秒钟后进入休眠,测试待机功耗:

运行功耗:(只开了串口及配置wakup0)6mA左右的电流。

待机功耗:只有0.35uA,测出来比手册上最大0.4uA还低,也许我的表有误差,这功耗非常理想。

4,总结

       本节重点测试下低功耗功能,测试结果比较理想,运行功耗及待机功耗都非常低,唤醒也是非常迅速,当然最终做产品是讲究整板功耗,但这单片机可以跑64M的主频,待机不到0.4uA的功耗,还是值得推荐的。

网友:
楼主能测出待机功耗只有0.35uA,感觉应该比较准了

网友:
350nA,还是可以

网友A:
是的~可以做低功耗产品

网友B:
测功耗方法这段没看懂,能详细讲讲吗?

网友:
哈哈,最终还是割开了,感觉这个功耗确实很理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可以做低功耗产品

光内核睡眠没用啊,相当于当机了啥都不能处理。睡眠的时候主要还得看某些专用外设的功耗和功能,可以参考一下silicon的EFM mcu怎么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功耗方法这段没看懂,能详细讲讲吗?

将单片机的3.3V与板子的3.3V断开,然后从板子GDLINK那里接一个3.3V串万用表接到单片机的3.3V供电,看第3测试现象,前面两张图,断开和连接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光内核睡眠没用啊,相当于当机了啥都不能处理。睡眠的时候主要还得看某些专用外设的功耗和功能,可以参考 ...

这个看外设怎么设计咯~比如要接一个LCD,我通过一个MOS管来控制LCD的电源,高导通供电,电路给个下拉,只有单片机起来给高才能通电工作,待机后单片机的IO默认高阻态,这样LCD是不会耗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外设怎么设计咯~比如要接一个LCD,我通过一个MOS管来控制LCD的电源,高导通供电,电路给个下拉,只 ...

这个功耗不是休眠模式 ,是停机模式,只有有限的几种中断可以唤醒,不方便在实际产品中使用此模式,一般产品中用的更多的是低功耗休眠模式。我也测试过,目前休眠模式我测到最低是几百个u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单片机的3.3V与板子的3.3V断开,然后从板子GDLINK那里接一个3.3V串万用表接到单片机的3.3V供电,看第3 ...

了解了,谢谢

网友D:
这么低的功耗值得期待,可以考虑考虑后期设计上用这个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外设怎么设计咯~比如要接一个LCD,我通过一个MOS管来控制LCD的电源,高导通供电,电路给个下拉,只 ...

你这个不是低功耗,低功耗一般都说的是mcu睡觉,和深度睡觉,然后留下某些io或者时间或者啥东西唤醒mcu。然而,小壁虎的低功耗还包括了一些针对传感器的外设,这种外设相当于另一个低功耗协处理器,你可以针对这个外设配置模式或者运算,由这个外设来监听传感器数据和事件,满足你设置的模式时,要么唤醒mcu内核,要么进行一些初级运算,如果有必要唤醒mcu。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不是低功耗,低功耗一般都说的是mcu睡觉,和深度睡觉,然后留下某些io或者时间或者啥东西唤醒mcu。 ...

这个看使用场景,比如外接一个运动传感器,设定一个阈值,震动达到,运动传感器给个中断信号给唤醒脚,一样能唤醒单片机,只要启动时间足够短,唤醒无延迟感,就算可以,例如手机抬起显示,进入最省电模式,不是更节省能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低的功耗值得期待,可以考虑考虑后期设计上用这个芯片

你值得拥有~国产单片机经过那么多年发展,已经很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