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芯片的100% duty设计

楼主:
问题描述:

     客户在buck芯片选型时,常常因为输出电压可能接近输入电压,因此大部分芯片duty受限(无法达到100%)而难以选择。

解决方案:

    相关解决方案,这里以TPS54260为例。如下为修改后的电路图:

在原本电路的基础上,在boot脚增加一个二极管,同时外部电压输入。通过在boot外加电压实现100%duty。注意电路中是移除R1/R2,借助芯片内部上拉使得芯片处于上电启动状态。

如下为不同输入电压下,外加boot电压需求:

Boot电压来源有四种方案:

     1.来自输入

     2.来自输出

     3.来自额外的充电泵

     4.来自PH脚

具体见电路:

网友:
这芯片有点不太友好

2年前有见到过集成buck、 boost和直通模式的电源芯片

可以应付各种输入电压情况,来实现宽电压输入条件下工作

TI这颗芯片比较奇怪,外部BOOT的输入电压随着输入电压增加反而减小

在实际应用中可能比较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