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12)GD32L233评测-CAU加解密(捉弄下小编)

楼主:
前言

实验都做完了,一直没有时间把文章梳理出来,时间长了自己都差点忘记了,这一篇测试下CAU加密。

加密的接口都比较简单,但是背后的原理却比较复杂,都是绕来绕去的数学公式,这里就不说了。

以电子密码本模式ECB为例,它是最古老,最简单的模式,将加密的数据分成若干组,每组的大小跟加密密钥长度相同;然后每组都用相同的密钥加密, 比如DES算法, 如果最后一个分组长度不够64位,要补齐64位。

定义:

  1. Enc(X,Y)是加密函数
  2. Dec(X,Y)是解密函数
  3. Key是加密密钥;
  4. Pi ( i = 0,1…n)是明文块,大小为64bit;
  5. Ci ( i = 0,1…n)是密文块,大小为64bit;

ECB加密算法可表示为:

  1. Ci = Enc(Key, Pi)

ECB解密算法可以表示为:

  1. Pi = Dec(Key,Ci)

ECB算法的特点:

  • 每次Key、明文、密文的长度都必须是64位;
  • 数据块重复排序不需要检测;
  • 相同的明文块(使用相同的密钥)产生相同的密文块,容易遭受字典攻击;
  • 一个错误仅仅会对一个密文块产生影响;

示例

比如要加密网址: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91754-1-1.html

调用的接口很简单,就是 cau_des_ecb,其中的填充是 zero padding

代码:

static void cau_test(void)
{
#ifdef CAU_TEST
__attribute__((aligned(4)))
uint8_t message[64] =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91754-1-1.html";
__attribute__((aligned(4)))
uint8_t key[8] = "12345678";
__attribute__((aligned(4)))
uint8_t encrypt_result[65] = {'\0'};
cau_parameter_struct text;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CAU);
cau_deinit();
cau_struct_para_init(&text);
/* encryption in DES ECB mode */
text.alg_dir = CAU_ENCRYPT;
text.key = key;
text.input = message;
text.in_length = 64;
if (SUCCESS == cau_des_ecb(&text, encrypt_result))
{
printf("%s\r\n", encrypt_result);
}
#endif
}

https://oktools.net/des 这个网址上进行测试,得到:

密文(HEX):

密文(BASE64):

我们的测试结果:

当我们加密的内容很相似时,它们的密文也很相似:

例如: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93072-1-1.html

密文是:

跟前面测试的就很相似了。

测试一个不相同的:

例如:https://mp.weixin.qq.com/s/ZWl1Q8bLrAr-qKYhV4w4BA

密文是:

密文(BASE64):

跟之前的差别就大了去了。

捉弄下小编

这里有一段机(违)密(规)的中文,给加密了,看看小编知道咋办不?

原文如下(仅包含一些关键字):******大陆******赤日******斗******戍******

密文如下:

HEX:


Base64:


解密提示:

中文->转unicode码->DES ECB(key:12345678)

网友A:
最后的哪个加密怎么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的哪个加密怎么玩

哈哈哈,逗着玩的呢

这是加密过程:中文->转unicode码->DES ECB(key:12345678)

连key都告诉了,解密就反着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