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C] + 7.在RTthread下使用ds18b20温度传感器

楼主:
在RTT_Nano的基础上,增加对ds18b20传感器的读取:

①首先在头文件中进行宏定义,这里选用的是PB8口

#define DS18B20_CLK				 RCU_GPIOB
#define DS18B20_COM_GPIO_PORT	 GPIOB
#define DS18B20_COM_GPIO_PIN	 GPIO_PIN_8
#define DS18B20_IO_IN	{GPIO_CTL(GPIOB)&=0xFFFFFFF3;GPIO_CTL(GPIOB)|=0<<8;}
#define DS18B20_IO_OUT	{GPIO_CTL(GPIOB)&=0xFFFFFFF3;GPIO_CTL(GPIOB)|=1<<8;}
#define DS18B20_Pin_on  gpio_bit_set(DS18B20_COM_GPIO_PORT, DS18B20_COM_GPIO_PIN)//GPIO_BOP(DS18B20_COM_GPIO_PORT) = DS18B20_COM_GPIO_PIN;
#define DS18B20_Pin_off  gpio_bit_reset(DS18B20_COM_GPIO_PORT, DS18B20_COM_GPIO_PIN)//GPIO_BC(DS18B20_COM_GPIO_PORT) = DS18B20_COM_GPIO_PIN;
#define DS18B20_get		 gpio_input_bit_get(DS18B20_COM_GPIO_PORT, DS18B20_COM_GPIO_PIN)
void DS18B20_config_init();

②对IO进行初始化

/*!
    \brief      configure DS18B20_Pin
*/
void DS18B20_config_init()
{
    /* enable the DS18B20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DS18B20_CLK);
    /* configure DS18B20 GPIO port */
    gpio_mode_set(DS18B20_COM_GPIO_PORT,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DS18B20_COM_GPIO_PIN);
    gpio_output_options_set(DS18B20_COM_GPIO_PORT,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DS18B20_COM_GPIO_PIN);
    gpio_bit_set(DS18B20_COM_GPIO_PORT, DS18B20_COM_GPIO_PIN);//GPIO_BC(DS18B20_COM_GPIO_PORT) = DS18B20_COM_GPIO_PIN;
}

③使用了rtthread传感器中关于ds18b20相关的文件,头文件sensor_dallas_ds18b20.h如下:

#ifndef __DS18B20_H__
#define __DS18B20_H__

#include <rthw.h>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gd32l23x.h"
#include "gd32l233c_start.h"

#define CONNECT_SUCCESS  0
#define CONNECT_FAILED   1

struct ds18b20_device
{
    rt_base_t pin;
    rt_mutex_t lock;
};
typedef struct ds18b20_device *ds18b20_device_t;

void ds18b20_reset(void);
uint8_t ds18b20_connect(void);
uint8_t ds18b20_read_bit(void);
uint8_t ds18b20_read_byte(void);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int8_t dat);
void ds18b20_start(void);
uint8_t ds18b20_init(void);
int32_t ds18b20_get_temperature(void);

#endif /* __DS18B20_H_ */

④使用了rtthread传感器中关于ds18b20相关的文件,驱动函数sensor_dallas_ds18b20.c如下:

#include "sensor_dallas_ds18b20.h"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gd32l23x.h"
#include "gd32l233c_start.h"
#include <rtdbg.h>
#include "systick.h"

#define DBG_TAG "sensor.dallas.ds18b20"
#define DBG_LVL DBG_INFO

#define SENSOR_TEMP_RANGE_MAX (125)
#define SENSOR_TEMP_RANGE_MIN (-55)

void ds18b20_reset(void)
{
    DS18B20_IO_OUT;
    DS18B20_Pin_off;
    delay_1us(780);               /* 480us - 960us */
    DS18B20_Pin_on;
    delay_1us(40);                /* 15us - 60us*/
}

uint8_t ds18b20_connect(void)
{
    uint8_t retry = 0;
    DS18B20_IO_IN;

    while (DS18B20_get && retry < 200)
    {
        retry++;
        delay_1us(1);
    };

    if(retry >= 200)
        return CONNECT_FAILED;
    else
        retry = 0;

    while (!DS18B20_get && retry < 240)
    {
        retry++;
        delay_1us(1);
    };

    if(retry >= 240)
        return CONNECT_FAILED;

    return CONNECT_SUCCESS;
}

uint8_t ds18b20_read_bit(void)
{
    uint8_t data;

    DS18B20_IO_OUT;
    DS18B20_Pin_off;
    delay_1us(2);
    DS18B20_Pin_on;
    DS18B20_IO_IN;
    /* maybe 12us, maybe 5us, whatever...I have no idea */
    delay_1us(5);

    if(DS18B20_get)
        data = 1;
    else
        data = 0;

    delay_1us(50);

    return data;
}

uint8_t ds18b20_read_byte(void)
{
    uint8_t i, j, dat;
    dat = 0;

    for (i = 1; i <= 8; i++)
    {
        j = ds18b20_read_bit();
        dat = (j << 7) | (dat >> 1);
    }

    return dat;
}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int8_t dat)
{
    uint8_t j;
    uint8_t testb;
    DS18B20_IO_OUT;

    for (j = 1; j <= 8; j++)
    {
        testb = dat & 0x01;
        dat = dat >> 1;

        if(testb)
        {
            DS18B20_Pin_off;
            delay_1us(2);
            DS18B20_Pin_on;
            delay_1us(60);
        }
        else
        {
            DS18B20_Pin_off;
            delay_1us(60);
            DS18B20_Pin_on;
            delay_1us(2);
        }
    }
}

void ds18b20_start(void)
{
    ds18b20_reset();
    ds18b20_connect();
    ds18b20_write_byte(0xcc);  /* skip rom */
    ds18b20_write_byte(0x44);  /* convert */
}

uint8_t ds18b20_init(void)
{
    uint8_t ret = 0;

    ds18b20_reset();
    ret = ds18b20_connect();

    return ret;
}

int32_t ds18b20_get_temperature()
{
    uint8_t TL, TH;
    int32_t tem;

    ds18b20_start();
    ds18b20_init();
    ds18b20_write_byte(0xcc);
    ds18b20_write_byte(0xbe);
    TL = ds18b20_read_byte();    /* LSB first */
    TH = ds18b20_read_byte();
    if (TH > 7)
    {
        TH =~ TH;
        TL =~ TL;
        tem = TH;
        tem <<= 8;
        tem += TL;
        tem = (int32_t)(tem * 0.0625 * 10 + 0.5);
        return -tem;
    }
    else
    {
        tem = TH;
        tem <<= 8;
        tem += TL;
        tem = (int32_t)(tem * 0.0625 * 10 + 0.5);
        return tem;
    }
}

⑤在main.c中定义线程和入口函数:

#include "gd32l23x.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gd32l233c_star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ensor_dallas_ds18b20.h"

rt_thread_t temp_thread = RT_NULL;
static void temp_thread_entry(void *parameter);//temperature

int main(void)
{
	 temp_thread = rt_thread_create( "temp",     		/*线程名字*/
				temp_thread_entry,		/*线程入口函数*/
				RT_NULL,			/*线程入口函数参数*/
				256,    			/*线程栈大小*/
				6 ,    				/*线程优先级*/
				20);   				/*线程时间片*/
}

static void temp_thread_entry(void *parameter)
{	int temp;
	while(1)
	{
		rt_kprintf("temp:");
		temp = ds18b20_get_temperature();
		printf("%d\r\n",temp);
		rt_thread_delay(1000);
	}
}

/* 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0, (uint8_t) ch );              //发送字符
	while (usart_flag_get(USART0,USART_FLAG_TC) == RESET);   //检查是否发送完毕
	return (ch);
}

⑥在finsh_port.c中添加了如下函数,方便在finsh中调用:

void ds18b20_get_val(void)
{
		extern rt_thread_t temp_thread;
		rt_thread_startup (temp_thread);
		rt_kprintf("temp_thread startup\r\n");
		rt_thread_delay(1000);
}
MSH_CMD_EXPORT(ds18b20_get_val, control ds18b20 thread start);//将该函数添加进入finsh,方便以后调用

!!在rtthread中的一个关于us的延时函数,加入工程中即可使用us的延时

void rt_hw_us_delay(uint32_t us)
{
		uint32_t start,now,delta,reload,us_tick;
		start = SysTick->VAL;
		reload = SysTick->LOAD;
		us_tick = SystemCoreClock / 1000000UL;
	do{
		now = SysTick->VAL;
		delta = start>now?start-now:reload + start -now;
	}while(delta<us_tick*us);
}

网友A:
中间的驱动函数sensor_dallas_ds18b20.c是官网例程么

网友B:
不应该是do while(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驱动函数sensor_dallas_ds18b20.c是官网例程么

嗯,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是do while(0)吗?

嗯嗯,程序还有许多别的问题,

网友C:
RTThread就是好,这些常用的都直接有库了。想给公司也搞一个驱动库,可以直接用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Thread就是好,这些常用的都直接有库了。想给公司也搞一个驱动库,可以直接用的那种~
/* Sensor types */

#define RT_SENSOR_CLASS_NONE           (0)
#define RT_SENSOR_CLASS_ACCE           (1)  /* Accelerometer     */
#define RT_SENSOR_CLASS_GYRO           (2)  /* Gyroscope         */
#define RT_SENSOR_CLASS_MAG            (3)  /* Magnetometer      */
#define RT_SENSOR_CLASS_TEMP           (4)  /* Temperature       */
#define RT_SENSOR_CLASS_HUMI           (5)  /* Relative Humidity */
#define RT_SENSOR_CLASS_BARO           (6)  /* Barometer         */
#define RT_SENSOR_CLASS_LIGHT          (7)  /* Ambient light     */
#define RT_SENSOR_CLASS_PROXIMITY      (8)  /* Proximity         */
#define RT_SENSOR_CLASS_HR             (9)  /* Heart Rate        */
#define RT_SENSOR_CLASS_TVOC           (10) /* TVOC Level        */
#define RT_SENSOR_CLASS_NOISE          (11) /* Noise Loudness    */
#define RT_SENSOR_CLASS_STEP           (12) /* Step sensor       */
#define RT_SENSOR_CLASS_FORCE          (13) /* Force sensor      */

/* Sensor vendor types */

#define RT_SENSOR_VENDOR_UNKNOWN       (0)
#define RT_SENSOR_VENDOR_STM           (1)  /* STMicroelectronics */
#define RT_SENSOR_VENDOR_BOSCH         (2)  /* Bosch */
#define RT_SENSOR_VENDOR_INVENSENSE    (3)  /* Invensense */
#define RT_SENSOR_VENDOR_SEMTECH       (4)  /* Semtech */
#define RT_SENSOR_VENDOR_GOERTEK       (5)  /* Goertek */
#define RT_SENSOR_VENDOR_MIRAMEMS      (6)  /* MiraMEMS */
#define RT_SENSOR_VENDOR_DALLAS        (7)  /* Dallas */

/* Sensor unit types */

#define  RT_SENSOR_UNIT_NONE           (0)
#define  RT_SENSOR_UNIT_MG             (1)  /* Accelerometer           unit: mG         */
#define  RT_SENSOR_UNIT_MDPS           (2)  /* Gyroscope               unit: mdps       */
#define  RT_SENSOR_UNIT_MGAUSS         (3)  /* Magnetometer            unit: mGauss     */
#define  RT_SENSOR_UNIT_LUX            (4)  /* Ambient light           unit: lux        */
#define  RT_SENSOR_UNIT_CM             (5)  /* Distance                unit: cm         */
#define  RT_SENSOR_UNIT_PA             (6)  /* Barometer               unit: pa         */
#define  RT_SENSOR_UNIT_PERMILLAGE     (7)  /* Relative Humidity       unit: permillage */
#define  RT_SENSOR_UNIT_DCELSIUS       (8)  /* Temperature             unit: dCelsius   */
#define  RT_SENSOR_UNIT_HZ             (9)  /* Frequency               unit: HZ         */
#define  RT_SENSOR_UNIT_ONE            (10) /* Dimensionless quantity  unit: 1          */
#define  RT_SENSOR_UNIT_BPM            (11) /* Heart rate              unit: bpm        */
#define  RT_SENSOR_UNIT_MM             (12) /* Distance                unit: mm         */
#define  RT_SENSOR_UNIT_MN             (13) /* Force                   unit: mN         */

/* Sensor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types */

#define  RT_SENSOR_INTF_I2C            (1 << 0)
#define  RT_SENSOR_INTF_SPI            (1 << 1)
#define  RT_SENSOR_INTF_UART           (1 << 2)
#define  RT_SENSOR_INTF_ONEWIRE        (1 << 3)

/* Sensor power mode types */

#define  RT_SENSOR_POWER_NONE          (0)
#define  RT_SENSOR_POWER_DOWN          (1)  /* power down mode   */
#define  RT_SENSOR_POWER_NORMAL        (2)  /* normal-power mode */
#define  RT_SENSOR_POWER_LOW           (3)  /* low-power mode    */
#define  RT_SENSOR_POWER_HIGH          (4)  /* high-power mode   */

in   "sensor.h"

消化吸收,先变成自己的,再变成公司适用的,

一起学习RTT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 Sensor types */ #define RT_SENSOR_CLASS_NONE (0) #define RT_SENSOR_CLASS_ACCE ...

得找到一种合适得接口,到时候可以封装成.lib的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