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中,电感如何选择计算的问题

楼主:
选了一个升压用的DC-DC  想要输出12V,手册中推荐的电路是18.5V的输出, 想输出12V,电感如何选择啊(0.5A的带载能力或者1A的),输入端是8.4V的2串18650

网友A:
手册上推荐的还有另一个电路,但是输入端是10到18V  2串锂电池才8.4V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啊

网友B:
你要求输出电压12V,要求输出电流是多少?如果要求输出电流为0.5A,那么该电感可不能是0.5A。

原图输出电流0.5A,使用4A的电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要求输出电压12V,要求输出电流是多少?如果要求输出电流为0.5A,那么该电感可不能是0.5A。 原图输出 ...

输出电流最大1A就行,平时也就0.2A左右

网友:
电感L如何选择,有没有更好的建议呢!这是推荐中的另一个电路,不过他用的是另一种形式的电感,我想用普通的两个管教的电感,电感L如何选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流最大1A就行,平时也就0.2A左右

输出电流1A,是直流。电感中的电流,其峰值大于平均值,可能大到平均值的数倍。所以输出电流1A,选择饱和电流3~4A的电感为宜。至于电感量,可以用datasheet中给出的数值33u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流最大1A就行,平时也就0.2A左右

如此,输出从18.5V改为12V,只需要修改原图中电阻R1和R2数值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推荐的还有另一个电路,但是输入端是10到18V  2串锂电池才8.4V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啊

好好看手册这颗芯片是3.6V到24V宽输入电压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好看手册这颗芯片是3.6V到24V宽输入电压范围

手册上确实说的很清楚,不过图下面INPUT是:10--18V是什么意思呢,我理解的是只有输入10--18V,才能满足输出12V 额定电流0.5A的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此,输出从18.5V改为12V,只需要修改原图中电阻R1和R2数值即可。

只能先把电路做了试下,这块不懂了,输入电压8.4V能升起来吗?推荐电路里有input的说明,改完之后,input为8.4V不知道是否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先把电路做了试下,这块不懂了,输入电压8.4V能升起来吗?推荐电路里有input的说明,改完之后,input ...

『这块不懂了,输入电压8.4V能升起来吗?』

这倒是可以放心,升是一定能够升起来。但稳定性、纹波……是否能够满足你的使用要求,尚属未知。

网友D:
比34063的1.5A好一点点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C-DC电源转换器制造商 https://apu5ob0ydv0ysskfm03hs4dtqfr97j68.taobao.c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34063的1.5A好一点点

我在考虑选用MC34063呢,主要是网上有个DCDC电路在线计算器,里面的参数不用自己算,用软件就能输出,太方便了,不过后来想了一下,这块还是用XL6007吧,调试一下这个芯片的特性,以后用 的时候就多了一种选择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owerAnts 发表于 2022-3-9 09:45 比34063的1.5A好一点点 我在考虑选用MC34063呢,主要是网上有个DC ...

别!34063恐怕是最古老的第一代DC-DC,三两百mA要求不高的地方可以用

不把把器件的极限参数用完,主楼的峰值才2A,所以我不想就这颗芯片提意见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C-DC电源转换器制造商 https://apu5ob0ydv0ysskfm03hs4dtqfr97j68.taobao.com/

网友E:
直接计算占空比是否在芯片的工作区间以内

如果是的话,直接更换R2为8.6k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34063恐怕是最古老的第一代DC-DC,三两百mA要求不高的地方可以用 不把把器件的极限参数用完,主楼 ...

多谢多谢,尝试一下新款DCDC吧!老片子先放一放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计算占空比是否在芯片的工作区间以内 如果是的话,直接更换R2为8.6k即可

多谢多谢,我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推荐的还有另一个电路,但是输入端是10到18V  2串锂电池才8.4V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啊

TI PMbus好像没有发布

网友:
来学习了     错过了什么

网友F:
像这种我们最好做一块板子来验证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像这种我们最好做一块板子来验证验证

对板子打样出来了,由于要求不那么严格,仅仅是供电而且,所以这块我仅仅改下输出电阻,能满足要求,电感就按手册推荐的,没有变